单节锂电池 使用LM2576 实验全过程!!!

楼主(2010-03-12):
想做一个移动可调电源 因为想用USB口充电,所以只能选择单节锂电池供电。
即:输入电压3-4V 输出1-12V   根据这个要求选来选去找不到合适的DCDC芯片,要不就是十几块钱一片贵的要死。最终想起了经典的LM2576,哈哈。下面是我实现3。5V启动LM2576的实验过程!

1 根据论坛里的资料先搭起LM2576产生负压的电路。 输入5V 输出-2.5V
 LM2576DATASHEET上说 LM2576负压产生电路启动电流比较大,需要考虑增加延迟启动电路,我根据datasheet上的电路搭好 发现通电2576的输出直接导通短路,后来意外得去掉了启动引脚的下拉电路便可以顺利启动了。哈哈 也就是现在电路图上的样子,用一个103的电容将EN脚和VIN脚连接起来即可,不过 这个电容一定要103 的 我用104 的就不能启动。
2 思考供电小于5V时 lm2576有没可能工作。
  仔细思考下2576输出负压的电路其实可以 发现,在电路输出稳定后 给2576内部电路供电的电压其实是 VIN 到Vout-  也就是说输入5V 输出-2.5V时实际上2576的工作电压为7.5V。此时降低供电电压理论上2576仍可以工作。
  实验验证:LM2576产生负压的电路,输入5V 输出-2.5V稳定工作后调低输入电压到3.3V 输出仍然正常,哈哈!!
3 最头疼的问题来了,如何在3V下启动。
虽然启动后2576可以用自己输出的电压维持自己工作,电源电压可以降到3。3V但是 3.3V下怎么可以启动呢。这时我想起了汽车发动机,汽车发动机自身运行的时候需要的能量也是自己提供的,就是启动时需要借助一个外力,以前靠手摇,现在靠电动机。于是我就想办法给2576提供这个外力。
第一个想法:手动代替开关管
实验验证: 3。5V通电后 用镊子短路VIN脚和输出脚 不停地使劲狂点,哈哈 还真有极少数 情况能启动。哈哈,这招够狠啊,可惜这招不实用。不过也验证了我之前的想法,借助外力有可能在3V下启动2576。
第二个想法:其实这个算是妙手偶得,在第二步实验中 用5V启动电路输出-2.5V 输入电压降到3V后输出稳定,迅速关掉电源然后迅速开启。电路经验能够正常启动!!
思考:看来这个真跟汽车发动机一样,也有惯性阿。那么这个惯性从哪里来的呢。电感是不可能了,那玩艺放电贼快,那就是电容了。
试验验证:于是我用示波器监视输出电容的电压,发现输出电容电压跌落到一定值之前电路均可启动。 之后我用镊子把输出电容的电放光 ,启动之前用电源给电容充电,然后迅速给电路通3V电,哈哈 启动顺利,屡试不爽。 这个完全就是汽车发动机的电子版嘛,2576就是发动机,输出电容就是蓄电池和启动电机,发动机工作的时候给蓄电池充电。发动机停转后启动用启动电机启动。
4 完善电路
手动启动肯定不是个办法,于是我就用了一个双刀三只的开关,按下给电路供电 抬起给电容充电,这样就可以方使用用电路了。因为抬起开关后相当于电池直接接到输出端口 所以我又加了个电子开关电路,给电容充电时切断 输出。就是完成的电路图了

网友:
不错,不过最好改进成自动尝试启动的,否则有点危险“2576的输出直接导通短路”,毕竟锂电池啊。。。。。

楼主:
基本电路框架实现了 ,下面就需要调参数了。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输出电流。
不知道为什么输出电流很小,3V输入时只有几十毫安(输入电压大些输出电流相应可以高些)输出电流过大电感会响。我试过增加电感感值 基本没效果,22uH和100UH基本一样,后来我用四个100uH的工型电感并联上发现效果会改善很多。
我用示波器抓图 发现电感电压的波形很怪
开关导通时 电感电压有一个阻尼震荡,

基本功不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在输出端和VIN端串了一个电阻电容,把这个振铃吸收掉了,就成了下面的波形

在调节输出的时候 黄色部分的宽度会变 当黄色部分接近红色部分的时候 频率就不稳定了 电感就开始响了输出电压也随之下降
那位前辈能不能帮忙分析下 什么电感电压会有这个台阶?

楼主:
回复 网友A:

q起动已经没问题了 用最终电路的方法开关了上百次了 空载起动全部成功  带轻载 也全部成功启动, 就是带重载启动有时会失败

网友:
不错,喜欢这样的贴子。

网友:
输出电流小的问题是:

C4的电容太小,在用于BUCK-BOOST模式产生负压时,输出电容要大,你把C4变成2200uF会提高几百mA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alphi
按照你的方法加了 可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另:
示波器抓电感电压波形  输出电流上升到一定程度后 波形就不稳定 会响 ,用手捏住电感两端就稳定很多 路就会稳定很多 电感就不那么容易响了
   输出电流 效率也都有明显增加

网友:
效率估计小的可怜。

网友:
这贴子要顶。

网友:
我原先用2596做了一个,也是用开关开启动的,感觉自己用还可以,给非专业人士用还真不敢啊。。。。
就怕负载太重的时候输入出现类似短路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可说到点上了     效率不是小的可怜 是小的让人不忍心看  3V输入的时候 效率也就30% 封顶
输入10V的时候十分勉强能到59%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负载重的时候 会短路 多半时候不会出现

网友: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短路是毁灭性的,会严重发热,有自燃的可能。
即使是少半时候出现也很恐怖了。。。。。

网友:
我的2596的板子测了一下效率,也是低不行。
输入4v 输出5v
输出200ma的时候 输入超过500ma

网友:
一直用2596,可是没有设备测相关的参数,真是悲哀啊,呵呵

楼主:
做这个不是为了非要做个有用的东西来就是想学点东西
有没有大哥能帮忙解释下2楼的问题哇

楼主(2010-04-20):
这个实验最终 只能到 54%的效率   并且为了解决致命的缺陷的花费得不偿失
借老大一句话 你这个电路天生残废,就算能工作了也只能算你意志坚强 精神鼓励,没啥实用价值(貌似是参考地不稳定
回路不稳定)

不过这个实验的意义至少帮我打破了  地 这个0的限制,  电路中的小地(相对大地

)就是一个参考电平    换一个电位当参考电平 他就不是0了,正负就是个相对概念  电路的根蒂其实是压差 因为压差 推
动载流子流动,载流子流过各种器件 产生了其他力场 这个力场又反过来影响载流子的运动, 然后我们神奇的电路就工作
起来了

网友:
嗯,楼主研究精神可佳,不过最近俺恰好有类似的产品需求,查了些资料,估计用RT9266/PT1301外置扩流MOS或许能满足楼主的要求,这个芯片启动电压很低,但我没研究过输出负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