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七段数码管显示(Verilog)

楼主(2010-03-12):
新近写的,水平有限,欢迎拍砖。

其中DS18B20模块是根据阿虚的VHDL修改而来,在此深表感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79713

ds18b20_seg7.v
----------------------------------------
module ds18b20_seg7(
  input        CLOCK_50,                // 板载50MHz时钟
  input        Q_KEY,                   // 板载按键RST
  //
  inout        DS18B20,
  //
  output [7:0] SEG7_SEG,                // 七段数码管 段脚
  output [2:0] SEG7_SEL                 // 七段数码管 待译位脚
);

//++++++++++++++++++++++++++++++++++++++
// 获取温度值 开始
//++++++++++++++++++++++++++++++++++++++
wire [15:0] t_buf;

ds18b20_drive ds18b20_u0(
  .clk(CLOCK_50),
  .rst_n(Q_KEY),
  //
  .one_wire(DS18B20),
  //
  .temperature(t_buf)
);
//-------------------------------------
// 获取温度值 结束
//-------------------------------------

//+++++++++++++++++++++++++++++++++++++
// 显示键盘值 开始
//+++++++++++++++++++++++++++++++++++++
seg7x8_drive seg7_u0(
  .i_clk            (CLOCK_50),
  .i_rst_n          (Q_KEY),

  .i_turn_off       (8'b1110_1000),             // 熄灭位[2进制]
  .i_dp             (8'b0000_0010),             // 小数点位[2进制]
  // 欲显数据[16进制]
  // 正负位 空白 十位 个位 小数位
  .i_data           ({12'h0, t_buf[15:12], 4'h0, t_buf[11:0]}),

  .o_seg            (SEG7_SEG),
  .o_sel            (SEG7_SEL)
);
//-------------------------------------
// 显示键盘值 结束
//-------------------------------------

endmodule
----------------------------------------

楼主:
ds18b20_drive.v
----------------------------------------
module ds18b20_drive(
  input         clk,                    // 50MHz时钟
  input         rst_n,                  // 异步复位
  inout         one_wire,               // One-Wire总线
  output [15:0] temperature             // 输出温度值
);

//++++++++++++++++++++++++++++++++++++++
// 分频器50MHz->1MHz 开始
//++++++++++++++++++++++++++++++++++++++
reg [5:0] cnt;                         // 计数子

always @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nt <= 0;
  else
    if (cnt == 49)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reg clk_1us;                            // 1MHz 时钟

always @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lk_1us <= 0;
  else
    if (cnt <= 24)                      // 24 = 50/2 - 1
      clk_1us <= 0;
    else
      clk_1us <= 1;

//--------------------------------------
// 分频器50MHz->1MHz 结束
//--------------------------------------

//++++++++++++++++++++++++++++++++++++++
// 延时模块 开始
//++++++++++++++++++++++++++++++++++++++
reg [19:0] cnt_1us;                      // 1us延时计数子
reg cnt_1us_clear;                       // 请1us延时计数子

always @ (posedge clk_1us)
  if (cnt_1us_clear)
    cnt_1us <= 0;
  else
    cnt_1us <= cnt_1us + 1'b1;
//--------------------------------------
// 延时模块 结束
//--------------------------------------

//++++++++++++++++++++++++++++++++++++++
// DS18B20状态机 开始
//++++++++++++++++++++++++++++++++++++++
//++++++++++++++++++++++++++++++++++++++
// 格雷码
parameter S00     = 5'h00;
parameter S0      = 5'h01;
parameter S1      = 5'h03;
parameter S2      = 5'h02;
parameter S3      = 5'h06;
parameter S4      = 5'h07;
parameter S5      = 5'h05;
parameter S6      = 5'h04;
parameter S7      = 5'h0C;
parameter WRITE0  = 5'h0D;
parameter WRITE1  = 5'h0F;
parameter WRITE00 = 5'h0E;
parameter WRITE01 = 5'h0A;
parameter READ0   = 5'h0B;
parameter READ1   = 5'h09;
parameter READ2   = 5'h08;
parameter READ3   = 5'h18;

reg [4:0] state;                       // 状态寄存器
//-------------------------------------

reg one_wire_buf;                      // One-Wire总线 缓存寄存器

reg [15:0] temperature_buf;            // 采集到的温度值缓存器(未处理)
reg [5:0] step;                        // 子状态寄存器 0~50
reg [3:0] bit_valid;                   // 有效位

always @(posedge clk_1us,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one_wire_buf <= 1'bZ;
    step         <= 0;
    state        <= S00;
  end
  else
  begin
    case (state)
      S00 : begin
              temperature_buf <= 16'h001F;
              state           <= S0;
            end
      S0 :  begin                       // 初始化
              cnt_1us_clear <= 1;
              one_wire_buf  <= 0;
              state         <= S1;
            end
      S1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if (cnt_1us == 500)         // 延时500us
              begin
                cnt_1us_clear <= 1;
                one_wire_buf  <= 1'bZ;  // 释放总线
                state         <= S2;
              end
            end
      S2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if (cnt_1us == 100)         // 等待100us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S3;
              end
            end
      S3 :  if (~one_wire)              // 若18b20拉低总线,初始化成功
              state <= S4;
            else if (one_wire)          // 否则,初始化不成功,返回S0
              state <= S0;
      S4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if (cnt_1us == 400)         // 再延时400us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S5;
              end
            end
      S5 :  begin                       // 写数据
              if      (step == 0)       // 0xCC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2)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3)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4)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5)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6)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7)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8)       // 0x44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9)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0)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11)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2)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3)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4)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15)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 第一次写完,750ms后,跳回S0
              else if (step == 16)
              begin
                one_wire_buf <= 1'bZ;
                step         <= step + 1'b1;
                state        <= S6;
              end

              // 再次置数0xCC和0xBE
              else if (step == 17)      // 0xCC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8)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9)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0)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one_wire_buf <= 0;
              end
              else if (step == 21)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22)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23)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4)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5)      // 0xBE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26)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7)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8)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29)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30)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31)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32)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 第二次写完,跳到S7,直接开始读数据
              else if (step == 33)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S7;
              end
            end
      S6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if (cnt_1us == 750000 | one_wire)     // 延时750ms!!!!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S0;    // 跳回S0,再次初始化
              end
            end

      S7 :  begin                       // 读数据
              if      (step == 34)
              begin
                bit_valid    <= 0;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35)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36)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37)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38)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39)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0)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1)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2)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3)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4)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5)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6)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7)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8)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49)
              begin
                bit_valid    <= bit_valid + 1'b1;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READ0;
              end
              else if (step == 50)
              begin
                step  <= 0;
                state <= S0;
              end
            end

      //++++++++++++++++++++++++++++++++
      // 写状态机
      //++++++++++++++++++++++++++++++++
      WRITE0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one_wire_buf  <= 0;       // 输出0
              if (cnt_1us == 80)        // 延时80us
              begin
                cnt_1us_clear <= 1;
                one_wire_buf  <= 1'bZ;  // 释放总线,自动拉高
                state         <= WRITE00;
              end
            end
      WRITE00 :                         // 空状态
              state <= S5;
      WRITE01 :                         // 空状态
              state <= WRITE1;
      WRITE1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one_wire_buf  <= 1'bZ;    // 输出1   释放总线,自动拉高
              if (cnt_1us == 80)        // 延时80us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S5;
              end
            end
      //--------------------------------
      // 写状态机
      //--------------------------------

      //++++++++++++++++++++++++++++++++
      // 读状态机
      //++++++++++++++++++++++++++++++++
      READ0 : state <= READ1;           // 空延时状态
      READ1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one_wire_buf  <= 1'bZ;    // 释放总线
              if (cnt_1us == 10)        // 再延时10us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READ2;
              end
            end
      READ2 :                           // 读取数据
            begin
              temperature_buf[bit_valid] <= one_wire;
              state                      <= READ3;
            end
      READ3 :
            begin
              cnt_1us_clear <= 0;
              if (cnt_1us == 55)        // 再延时55us
              begin
                cnt_1us_clear <= 1;
                state         <= S7;
              end
            end
      //--------------------------------
      // 读状态机
      //--------------------------------

      default : state <= S00;
    endcase
  end
end

assign one_wire = one_wire_buf;         // 注意双向口的使用
//--------------------------------------
// DS18B20状态机 结束
//--------------------------------------

//++++++++++++++++++++++++++++++++++++++
// 对采集到的温度进行处理 开始
//++++++++++++++++++++++++++++++++++++++
wire [15:0] t_buf = temperature_buf & 16'h07FF;

assign temperature[3:0]   = (t_buf[3:0] * 10) >> 4;                               // 小数点后一位
assign temperature[7:4]   = (t_buf[7:4] >= 10) ? (t_buf[7:4] - 10) : t_buf[7:4];  // 个位
assign temperature[11:8]  = (t_buf[7:4] >= 10) ? (t_buf[11:8] + 1) : t_buf[11:8]; // 十位
assign temperature[15:12] = temperature_buf[12] ? 1 : 0;                          // 正负位,0正1负
//--------------------------------------
// 对采集到的温度进行处理 结束
//--------------------------------------

endmodule
----------------------------------------

楼主:
seg7x8_drive.v
----------------------------------------
module seg7x8_drive(
  input         i_clk,
  input         i_rst_n,

  input  [7:0]  i_turn_off,             // 熄灭位[2进制
  input  [7:0]  i_dp,                   // 小数点位[2进制
  input  [31:0] i_data,                 // 欲显数据[16进制

  output [7:0]  o_seg,                  // 段脚
  output [2:0]  o_sel                   // 使用74HC138译出位脚
);

//++++++++++++++++++++++++++++++++++++++
// 分频部分 开始
//++++++++++++++++++++++++++++++++++++++
reg [16:0] cnt;                         // 计数子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wire seg7_clk = cnt[16];                // (2^17/50M = 2.6114)ms
//--------------------------------------
// 分频部分 结束
//--------------------------------------

//++++++++++++++++++++++++++++++++++++++
// 动态扫描, 生成seg7_addr 开始
//++++++++++++++++++++++++++++++++++++++
reg [2:0]  seg7_addr;                   // 第几个seg7

always @ (posedge seg7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seg7_addr <= 0;
  else
    seg7_addr <= seg7_addr + 1'b1;
//--------------------------------------
// 动态扫描, 生成seg7_addr 结束
//--------------------------------------

//++++++++++++++++++++++++++++++++++++++
// 根据seg7_addr, 译出位码 开始
//++++++++++++++++++++++++++++++++++++++
reg [2:0] o_sel_r;                      // 位选码寄存器

// 开发板上SEG7的方向是低位在左,高位在右
//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数的方向是高位在左,低位在右
// 故此处将第0位对应DIG[7],第7位对应DIG[0]
always
  case (seg7_addr)
    0 : o_sel_r = 3'b111;               // SEG7[7]
    1 : o_sel_r = 3'b110;               // SEG7[6]
    2 : o_sel_r = 3'b101;               // SEG7[5]
    3 : o_sel_r = 3'b100;               // SEG7[4]
    4 : o_sel_r = 3'b011;               // SEG7[3]
    5 : o_sel_r = 3'b010;               // SEG7[2]
    6 : o_sel_r = 3'b001;               // SEG7[1]
    7 : o_sel_r = 3'b000;               // SEG7[0]
  endcase
//--------------------------------------
// 根据seg7_addr, 译出位码 结束
//--------------------------------------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熄灭码 开始
//++++++++++++++++++++++++++++++++++++++
reg turn_off_r;                         // 熄灭码

always
  case (seg7_addr)
    0 : turn_off_r = i_turn_off[0];
    1 : turn_off_r = i_turn_off[1];
    2 : turn_off_r = i_turn_off[2];
    3 : turn_off_r = i_turn_off[3];
    4 : turn_off_r = i_turn_off[4];
    5 : turn_off_r = i_turn_off[5];
    6 : turn_off_r = i_turn_off[6];
    7 : turn_off_r = i_turn_off[7];
  endcase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熄灭码 结束
//--------------------------------------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小数点码 开始
//++++++++++++++++++++++++++++++++++++++
reg dp_r;                               // 小数点码

always
  case (seg7_addr)
    0 : dp_r = i_dp[0];
    1 : dp_r = i_dp[1];
    2 : dp_r = i_dp[2];
    3 : dp_r = i_dp[3];
    4 : dp_r = i_dp[4];
    5 : dp_r = i_dp[5];
    6 : dp_r = i_dp[6];
    7 : dp_r = i_dp[7];
  endcase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小数点码 结束
//--------------------------------------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待译段码 开始
//++++++++++++++++++++++++++++++++++++++
reg [3:0] seg_data_r;                   // 待译段码

always
  case (seg7_addr)
    0 : seg_data_r = i_data[3:0];
    1 : seg_data_r = i_data[7:4];
    2 : seg_data_r = i_data[11:8];
    3 : seg_data_r = i_data[15:12];
    4 : seg_data_r = i_data[19:16];
    5 : seg_data_r = i_data[23:20];
    6 : seg_data_r = i_data[27:24];
    7 : seg_data_r = i_data[31:28];
  endcase
//--------------------------------------
// 根据seg7_addr, 选择待译段码 结束
//--------------------------------------

//++++++++++++++++++++++++++++++++++++++
// 根据熄灭码/小数点码/待译段码
// 译出段码,开始
//++++++++++++++++++++++++++++++++++++++
reg [7:0] o_seg_r;                      // 段码寄存器

/*
*     0
*  -------
*  |     |
* 5|  6  |1
*  -------
*  |     |
* 4|     |2
*  ------- . 7
*    3
*/

// 共阳
always @ (posedge i_clk, negedge i_rst_n)
  if (!i_rst_n)
    o_seg_r <= 8'hFF;                   // 送熄灭码
  else
    if(turn_off_r)                      // 送熄灭码
      o_seg_r <= 8'hFF;
    else
      if(!dp_r)
        case(seg_data_r)                // 无小数点
          4'h0 : o_seg_r <= 8'hC0;
          4'h1 : o_seg_r <= 8'hF9;
          4'h2 : o_seg_r <= 8'hA4;
          4'h3 : o_seg_r <= 8'hB0;
          4'h4 : o_seg_r <= 8'h99;
          4'h5 : o_seg_r <= 8'h92;
          4'h6 : o_seg_r <= 8'h82;
          4'h7 : o_seg_r <= 8'hF8;
          4'h8 : o_seg_r <= 8'h80;
          4'h9 : o_seg_r <= 8'h90;
          4'hA : o_seg_r <= 8'h88;
          4'hB : o_seg_r <= 8'h83;
          4'hC : o_seg_r <= 8'hC6;
          4'hD : o_seg_r <= 8'hA1;
          4'hE : o_seg_r <= 8'h86;
          4'hF : o_seg_r <= 8'h8E;
        endcase
      else
        case(seg_data_r)                // 加小数点
          4'h0 : o_seg_r <= 8'hC0 ^ 8'h80;
          4'h1 : o_seg_r <= 8'hF9 ^ 8'h80;
          4'h2 : o_seg_r <= 8'hA4 ^ 8'h80;
          4'h3 : o_seg_r <= 8'hB0 ^ 8'h80;
          4'h4 : o_seg_r <= 8'h99 ^ 8'h80;
          4'h5 : o_seg_r <= 8'h92 ^ 8'h80;
          4'h6 : o_seg_r <= 8'h82 ^ 8'h80;
          4'h7 : o_seg_r <= 8'hF8 ^ 8'h80;
          4'h8 : o_seg_r <= 8'h80 ^ 8'h80;
          4'h9 : o_seg_r <= 8'h90 ^ 8'h80;
          4'hA : o_seg_r <= 8'h88 ^ 8'h80;
          4'hB : o_seg_r <= 8'h83 ^ 8'h80;
          4'hC : o_seg_r <= 8'hC6 ^ 8'h80;
          4'hD : o_seg_r <= 8'hA1 ^ 8'h80;
          4'hE : o_seg_r <= 8'h86 ^ 8'h80;
          4'hF : o_seg_r <= 8'h8E ^ 8'h80;
        endcase
//--------------------------------------
// 根据熄灭码/小数点码/待译段码
// 译出段码,结束
//--------------------------------------

assign o_sel = o_sel_r;                 // 寄存器输出位选码
assign o_seg = o_seg_r;                 // 寄存器输出段码

endmodule
----------------------------------------

网友(2010-04-12):
不错  太有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啊,我正要这个

网友(2010-05-21):
回复 楼主:

关于// 对采集到的温度进行处理 开始
//++++++++++++++++++++++++++++++++++++++
wire [15:0] t_buf = temperature_buf & 16'h07FF;

assign temperature[3:0]   = (t_buf[3:0] * 10) >> 4;                               // 小数点后一位
assign temperature[7:4]   = (t_buf[7:4] >= 10) ? (t_buf[7:4] - 10) : t_buf[7:4];  // 个位
assign temperature[11:8]  = (t_buf[7:4] >= 10) ? (t_buf[11:8] + 1) : t_buf[11:8]; // 十位
assign temperature[15:12] = temperature_buf[12] ? 1 : 0;                          // 正负位,0正1负
//--------------------------------------
// 对采集到的温度进行处理 结束
//--------------------------------------
我算了一下怎么不对,是否我计算有问题,或理解错误,请指点一下。

网友:
牛。。!菜鸟我正在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我的錯誤,請幫忙指出。

网友:
谢谢楼主,这真是好东西呀,我初学verilog,最近想实现一个用cpld来测两个触发点的时间(精确到1us)的东西,并用数码管来显示所测时间值.同时还需要做两路PWM模拟DA,请问楼主有这方面的资料或例程吗?能不能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0-06-26):
好佩服楼主,我最近也刚开始学习verilog,向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
艾米电子 我用了一块你的电路板。ec2c8 看你的光盘上的程序有一个测试sram的有点误导啊。

楼主:
感謝樓上哥對我們艾米電子的支持,請您見諒。先前的sram測試例程是亮哥做的,使用SignalTap來查看是否讀寫正確。使用起來沒有任何問題,就是略微麻煩。

网友(2010-10-02):
非常感谢楼主!我学verilog就是找不到这样完整的例程!

不过还有个地方看不懂:
//+++++++++++++++++++++++++++++++++++++
// 显示键盘值 开始
//+++++++++++++++++++++++++++++++++++++
seg7x8_drive seg7_u0(
  .i_clk            (CLOCK_50),
  .i_rst_n          (Q_KEY),

  .i_turn_off       (8'b1110_1000),             // 熄灭位[2进制]
  .i_dp             (8'b0000_0010),             // 小数点位[2进制]
  // 欲显数据[16进制]
  // 正负位 空白 十位 个位 小数位
  .i_data           ({12'h0, t_buf[15:12], 4'h0, t_buf[11:0]}),

  .o_seg            (SEG7_SEG),
  .o_sel            (SEG7_SEL)
);
.i_clk            (CLOCK_50),  这行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i_clk            (CLOCK_50),  这行是什么意思呀?

例化时钟

网友:
谢谢艾米电子!明白了!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
always @(posedge i_clk)
         begin
            if(buffer==16'd60000)  //如果这里改成if(buffer>=16'd60000)  就会使宏占用的多16个,是为什么呀?
               begin
                if(flag<7)   flag=flag+1'b1;
                else         flag=1'b0;
                buffer=1'b0;
               end
            else
              buffer=buffer+1'b1;
         end

网友(2011-04-08):
回复 楼主:

S5 :  begin                       // 写数据
              if      (step == 0)       // 0xCC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2)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3)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4)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5)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6)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7)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8)       // 0x44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9)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0)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11)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2)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3)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else if (step == 14)
              begin
                one_wire_buf <= 0;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1;

              end
              else if (step == 15)
              begin
                step  <= step + 1'b1;
                state <= WRITE0;
              end
这里怎么样看出0XCC的呀?

网友(2011-12-01):
关于// 对采集到的温度进行处理 开始
//++++++++++++++++++++++++++++++++++++++
wire [15:0] t_buf = temperature_buf & 16'h07FF;

assign temperature[3:0]   = (t_buf[3:0] * 10) >> 4;                               // 小数点后一位
assign temperature[7:4]   = (t_buf[7:4] >= 10) ? (t_buf[7:4] - 10) : t_buf[7:4];  // 个位
assign temperature[11:8]  = (t_buf[7:4] >= 10) ? (t_buf[11:8] + 1) : t_buf[11:8]; // 十位
assign temperature[15:12] = temperature_buf[12] ? 1 : 0;                          // 正负位,0正1负
//--------------------------------------
// 对采集到的温度进行处理 结束

能不能指点一下这几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
感觉臃肿

网友:
特长了,没安下心来看,总之先mark,以后有时间在看吧~~~

网友(2013-05-09):
很好,很清楚,有受益,谢谢。

网友:
采集出来的温度处理好像有点问题。

//++++++++++++++++++++++++++++++++++++++
// 对采集到的温度进行处理 开始
//++++++++++++++++++++++++++++++++++++++
wire [15:0] t_buf = temperature_buf & 16'h07FF;

assign temperature[3:0]   = (t_buf[3:0] * 10) >> 4;                               // 小数点后一位
assign temperature[7:4]   = (t_buf[7:4] >= 10) ? (t_buf[7:4] - 10) : t_buf[7:4];  // 个位
assign temperature[11:8]  = (t_buf[7:4] >= 10) ? (t_buf[11:8] + 1) : t_buf[11:8]; // 十位
assign temperature[15:12] = temperature_buf[12] ? 1 : 0;                          // 正负位,0正1负
//--------------------------------------
// 对采集到的温度进行处理 结束
//--------------------------------------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