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ei1984,用MK-Tool升级程序时,手动复位是怎么实现的,是在芯片的复位输入口输入一定

楼主(2010-03-12):
请教rei1984,用MK-Tool升级程序时,手动复位是怎么实现的,是在芯片的复位输入口输入一定的信号吗?

网友:
我来回答你吧:
如果是飞控板的软件升级,只要你的MK-Tool能够正常连接该板显示数据,并且644芯片中已经烧写过Bootload程序的话,直接选择升级按钮打开浏览文件的画面选择相应版本的HEX文件即可自动进行!
如果是没有烧过BootLoad程序的板就需要先用到ISP下载工具下载相关镜像并选择好熔丝位才能进行!

网友:
呵呵,很久以前的一个帖子了,也被lz挖出来了!

我来仔细说一下:

MK-tools软件对 飞控的复位是通过串口协议,让飞控停止喂狗,飞控过250ms就自己复位了。

芯片的rest脚,我没有测试过是否有波形输出,可能要查阅ds才能给出答案,

怎么知道mcu复位了,需要看LED配合,  原版有2个LED灯,红色和绿色。0.6X的程序复位的时候2个灯会闪烁一下。(PS:politan的板子3个灯,但是他省去了 蜂鸣器,所以低压的时候听不见报警声音。)

---------------------

还有请lz以后不要这样提问, 论坛了的很多高手 都知道答案的,  指名道姓 感觉不太好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问题是我的Bootloader下载进去了,更新程序也能进行,只是数据传输完就停在了“Reset...”这,看德国网站上介绍MK-Tool有写需要手动复位,可板子上根本没有复位键,具体的操作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有两种可能:
1:虽然你烧写了BootLoad程序,可是没有选择所对应的熔丝位,所以即便看门狗复位了可还是没有执行BootLoad程序;
2:虽然你烧写了BootLoad程序,可是在烧写主程序时选择了全片擦除,还是没有BootLoad程序被执行,所以.....;

网友:
德国原版的硬件需要硬件复位为  开关一下。  我这边有一套是德国原版的,就是这样做的。 一般用软件复位,  就是  eepron——ini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德国网站上画得板子  没有硬件复位的啊  软件复位在navi程序里面写好的还是?  现在只有bootloader和navi的hex文件  不知道怎么在软件上解决复位问题

网友:
软件复位在mk tool的程序升级栏目里的那个三角形叹号标志

网友:
回复 网友B:

e2prom里面是parameter的参数设置  这个初始化不是引导程序的软件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