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用 GHOST 备份镜像不能工作,有人有经验吗?

楼主(2010-03-12):
我习惯使用GHOST备份硬盘分区。

我将X200上的500G硬盘,分成C盘与D盘,分别是70G 与 430G 。 安装好 win7 后,我用光碟启动进入到 winpe (XP PE SP2), 用光碟上自带的 GHOST11 将C盘镜像备份到D盘,成功。

我重启电脑做测试,再进入到 winpe , 将刚才的镜像文件导回到C盘,发现 win7 启动不正常。 win7 提示进行系统修复,已经半小时了仍不成功。

有人有经验吗?

网友:
以前的ghost不支持,用ghost for win7

网友:
ghost11绝对支持win7的备份。前天才备份恢复过。

网友:
我也刚备份了,还没还原,同样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ghost11绝对支持win7的备份。前天才备份恢复过。
我正在测试 win7 自带的备份。 测试通过后,我会再测试一下 ghost11.

刚才我试,的确是 ghost11 不能恢复。虽然提示恢复成功,但重启时 win7 报错。

当然,也极有可能是我做过一个动作,将 winpe 安装到C盘,将 win7 的分区破坏了。 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就证明 ghost11 的备份有问题了。

当然,我也会安装 winpe 后,再测试 win7 自带的备份。

这个测试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以后系统出问题时,就麻烦很多。

楼主:
测试一:

    win7 旗舰版安装完后,没有升级,立即用 win7 做备份,提示占用了11G硬盘。

    备份过程算是比较快的,感觉是十来分钟。备份文件放在D盘,容量是5.3G。

    恢复过程也比较快,约几分钟。

    当然速度这么快的一个原因,我的X200使用的是7200转500G的希捷ASG硬盘,目前这个型号是市场上最快的。据说与台式机硬盘几乎一样的速度。

网友:
用了很多次了,很正常啊,可以备份的

楼主:
测试二:

   用 win PE sp2 光碟启动电脑,进入PE后,运行 ghost11 进行备份。

   备份提示数据量5.2G, 需时13分钟。 备份速度是 382MB/min。 进入WIN7看到这个备份文件只是2.5G,看来压缩量比WIN7的更优胜。

   恢复提示时间是5分钟,速度 966MB/min. 恢复成功后,重启电脑,可以正常使用 win7, 即恢复是成功的。

网友:
是不是安装win7的时候多了一个100M的隐藏盘。这个一般会导致ghost不成功。

在 计算机 右键  管理 ,磁盘管理下 看看是否有 100M的隐藏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安装win7的时候多了一个100M的隐藏盘。这个一般会导致ghost不成功。
在 计算机 右键  管理 ,磁盘管理下 看看是否有 100M的隐藏盘。

极有可能。我一会就能测试到。 现在在PE下,GHOST11是看不到这个分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安装win7的时候多了一个100M的隐藏盘。这个一般会导致ghost不成功。
在 计算机 右键  管理 ,磁盘管理下 看看是否有 100M的隐藏盘。
进入WIN7看了,没有这个分区的。

楼主:
测试三:

   1. 用WIN PE光碟启动, 并且将WIN PE 安装到C盘上。这样重动电脑时,会提示启动WIN7 或 PE.

   2. 进入WIN7,用它的备份工具,生成一个新的备份。

   3. 重启电脑,进入win7, 选择恢复以前的备份。

   4. 比较郁闷的是: 只看到最新的备份点, 前面做的另一个WIN7备份点看不到。

      而且,恢复成功时,提示你的文档不受影响,表明这不是一个彻底的恢复。我不喜欢这种方式。

网友:
我用ghost11试过用分区到分区的方式,将500G硬盘的C盘复制到1T硬盘的C盘成功。

网友:
不是有R&R么。。。

网友:
之前换硬盘试过用ghost11没问题,没有100m隐藏分区的

(用win7安装时自带的工具来分新的硬盘就会有个100m隐藏分区,并且引导文件会丢在这个分区里面)

楼主:
前面12楼补充了3,4两点。

继续测试。 有些成果了。

电脑的C盘安装好PE后,再重启进入PE, 将上面做的GHOST备份恢复。 恢复进行前会提示有警告,说可能不成功。这个警告,是由于PE安装在电脑上导致的分区变化引起的。 不理会这个警告,继续恢复。

恢复完后,重启。发现已经没有PE的选项,并且成功进入WIN7.
之前不能进入WIN7,估计是受上面的警告影响。如果以后不在电脑上进行PE等影响分区的操作,使用GHOST11应该是安全的。

我还会进行下一步测试。先停一下,吃饭。

网友:
win7本身的备份功能就足够了啊,其实已经和GHOST没什么差别了。具体方法HELP里面应该有的。
不过我没有用过,基本上我从不重装系统的。

网友:
Ghost 11.2 一定能

Ghost 11.0 / 11.5 有時復原後不能正常啟動 Win7

楼主:
回复 网友C:
win7本身的备份功能就足够了啊,其实已经和GHOST没什么差别了。具体方法HELP里面应该有的。
不过我没有用过,基本上我从不重装系统的。
WIN7不是彻底的恢复。并且我感觉版本控制不好。比如我上面备份了两个版本,竟然要恢复时只有一个了。

回复 网友D:
Ghost 11.2 一定能
Ghost 11.0 / 11.5 有時復原後不能正常啟動 Win7
我已经进行了不下十次的测试, Ghost11 没有问题。

楼主:
继续写我的测试经过。

终于发现前面提到的GHOST11在WIN PE上做备份时,出现“某些程序的句柄正在使用,可能导致备份失败”的原因,是不要将 WIN PE 的应用程序(包括GHOST11)安装在C盘,原因是打开GHOST11时,C盘就有文件被锁备份可能失败。

我将GHOST11程序移到D盘,就不再出现这个错误了。

GHOST11 -Z9 参数,可以获得最高的压缩比。但备份的速度会比较慢。

我试了一下, 使用 -Z9 做备份,我的电脑的速度是500M/min.  而恢复速度竟然可以高达2.4G/min. 看来在WIN PE上运行GHOST11的效率的确是比较高的。

网友:
最大的可能性是将winpe安装到C盘,Ghost备份windows 7时也备份了真在运行的winpe。光盘启动winpe比较稳妥,如果不计较硬盘空间的话win-hex的备份更好,国产分区软件DiskGenius(diskman的升级版)的备份功能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大的可能性是将winpe安装到C盘,Ghost备份windows 7时也备份了真在运行的winpe。光盘启动winpe比较稳妥,如果不计较硬盘空间的话win-hex的备份更好,国产分区软件DiskGenius(diskman的升级版)的备份功能也不错。
以前的DOS下运行的GHOST没有这个警告提示。

WIN PE 就算安装在C盘,也没有这个警告。

另: 目前我已经很放心的使用GHOST11进行备份了。这个测试已经完成。

网友:
建议改用"Acronis"

別人写的说明

http://www.netboy365.com/article.asp?id=1259

我用在W7都没有问题,也可在W7內备份与还原
也可一键还原,光盘还原.

楼主:
回复 网友F:
建议改用"Acronis"
別人写的说明
http://www.netboy365.com/article.asp?id=1259
我用在W7都没有问题,也可在W7內备份与还原
也可一键还原,光盘还原.
GHOST用了这么多年,不改了 :)

在 win7 上进行操作的备份,一定是不可靠,也不完整的。 因为 win7 运行时很多文件是锁死不让读取的,备份风险很大。只有像GHOST,完全将硬盘克隆,才是我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winpe是简化的windows,运行在保护模式下,dos运行在实模式下,正在运行的windows与不运行的windows在磁盘上应该是有区别的,估计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C:
win7本身的备份功能就足够了啊,其实已经和GHOST没什么差别了。具体方法HELP里面应该有的。
不过我没有用过,基本上我从不重装系统的。
WIN7不是彻底的恢复。并且我感觉版本控制不好。比如我上面备份了两个版本,竟然要恢复时只有一个了。

其实用WAIK的PE手工备份也可以的,其实和GHOST类似,而且支持单实例存贮,也就是说一个文件里面你可以放多个备份。
就是都是用命令行,用起来麻烦一些,是wim格式的。

网友:
我用Rescue and Recovery备份的,还没试过复原。

网友:
win 7还原点丢失可能是在我的电脑,属性,系统保护那设置的还原使用的磁盘大小过小了.这样前面过旧的还原点就会自行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建议改用"Acronis"
別人写的说明
http://www.netboy365.com/article.asp?id=1259
我用在W7都没有问题,也可在W7內备份与还原
也可一键还原,光盘还原.
GHOST用了这么多年,不改了 :)
在 win7 上进行操作的备份,一定是不可靠,也不完整的。 因为 win7 运行时很多文件是锁死不让读取的,备份风险很大。只有像GHOST,完全将硬盘克隆,才是我要的。

也可以用光盘引导自己的PE做备份,但我都是用晨楓的维修工具做成U盘
在用U盘起动后內就有Acronis来用,很快也很方便.

http://myfeng.cn/

楼主:
回复 网友H:
win 7还原点丢失可能是在我的电脑,属性,系统保护那设置的还原使用的磁盘大小过小了.这样前面过旧的还原点就会自行消失
是的,我看到WIN7的帮助也是这么说。

但我的D盘,有400G的空间啊!

回复 网友I:
我用Rescue and Recovery备份的,还没试过复原。
服了you.

回复 网友F:
也可以用光盘引导自己的PE做备份,但我都是用晨楓的维修工具做成U盘
在用U盘起动后內就有Acronis来用,很快也很方便.
http://myfeng.cn/
谢谢。我就是使用PE后再做GHOST的。

网友:
你应该该用GHOST.EXE ,而不应该用GHOST32.EXE或GHOST64.EXE.
使用GHOST32或GHOST64基本是属于解压式恢复文件

DOS下的GHOST才可以真正有效的完整克隆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应该该用GHOST.EXE ,而不应该用GHOST32.EXE.

同意,我现在使用的win7,就是利用ghost安装的,并且已经利用ghost复原过一次。呵呵

网友:
是不是因为目标分区(存放.GHO的)是非NTFS的(单文件不能超过2g?)?

我曾用GHOST WIN7 的 GHOST11.5 成功备份过。莫大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应该该用GHOST.EXE ,而不应该用GHOST32.EXE或GHOST64.EXE.
使用GHOST32或GHOST64基本是属于解压式恢复文件
DOS下的GHOST才可以真正有效的完整克隆恢复.
哈哈,GHOST11 就是DOS版的啊。

只是在PE的DOS上运行。 比如我的手提电脑,如果在纯DOS下运行,我的SATA硬盘如果不在BIOS设置成兼容模式是DOS访问不了的。

而在PE上运行,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Vista/Windows 7的磁盘分区格式和以前的DOS/Windows 2000/Windows XP不大一样,有升级,所以以前的分区、恢复工具会不能正常工作。

曾经有一次不顾Windows 7的提示,非要用老版PQMagic分,结果把一个分区分没了,修了半天才找回来。

网友:
还是Acronis® True Image好用,比GHOST好用的多,可以在线备份。用Home版的也就US$49.99,用信用卡就可以支付。
我自己的电脑设置的是每月第4周的周六中午12点自动执行增量备份。

True Image Home主要功能与技术
磁盘映像
闲置时备份与还原整个系统。

文件备份
备份单个文件、文件夹或文件类别。

Try&Decide™
安全的环境用以无风险测试新软件或访问含有潜在危险内容的网站。

Acronis 启动恢复管理器
启动并还原系统,无需使用其他启动媒体。

隐私工具
系统彻底清理以及可靠文件、分区或卷的数据损毁功能。

使用 AES 映像加密
通过使用业界标准安全工具的加密保护备份数据。

保留备份副本
在预先定义的不同位置采用预先选定的格式存储多个备份副本。

Set&Forget™ 备份
配置一次预定,自动执行备份。

排除文件和文件夹
只备份所需的数据,以节省磁盘空间。
增量备份与差异备份
Acronis True Image Home 2010 可以二者选一,以执行完整备份。

也可以选择增量和差异备份类型。 捕获自上次备份以来的更改与使用 Acronis 数据压缩都节省磁盘空间。

实时备份
备份整个过程可持续工作,以提供最大的方便。

鼠标单击保护
创建与执行系统备份策略只需点击一下就可以。

智能预定
当用户处于闲置状态、用户登录/登出、系统启动/关机或与其他事件配合时,按预设或运行时间自动运行备份。

Acronis Secure Zone®
通过将映像存储到硬盘上的一个特殊分区来保护您的系统,当系统需要还原时可以访问它。

Windows®式界面
本产品的全新时尚界面适用于 Windows XP、Vista 及 Windows 7 操作系统。

网友(2010-06-18):
我用的联想自带的一键恢复,13G备份后5G左右,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