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易PIC16F877A下载线,不用并口就行,不要求仿真功能,能够在系统烧写程序就行,谢谢了

楼主(2010-03-12):
求简易PIC16F877A下载线,不用并口就行,不要求仿真功能,能够在系统烧写程序就行,谢谢了。。。。。。。。。。。。。。。。。。。。。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闲置的ICD2,串口的,楼主感兴趣不。当初买回来就是用来调PIC16F877A的,绝对好使!价格好商量

想要的话回个帖,回头上照片

网友:
只有JDM了。最好原生串口。当年写过F84。记得写F877的时候需要某脚拉低。看DATASHEET。

网友:
另外要注意,串口的要真串口才能用,USB转出来的就不行了。 搞个USB口的ICD不就好了。 廉价的并口最便宜了,可惜现在大部分主板不支持。

网友:
原生串口,哈哈……有意思的词儿

对,ICD2有CTS和RTS握手信号,最好用主板上自带的串口,否则可能不好使

网友:
http://www.qsl.net/dl4yhf/winpicpr.html
这里的软件支持不少PIC芯片 但是忘了有没有pic16f877a,装了软件后里边的HELP有电路原理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生串口,哈哈……有意思的词儿
对,ICD2有CTS和RTS握手信号,最好用主板上自带的串口,否则可能不好使
意思就是古老的台机主板上自带的那种。不是什么USB转的,不是PCMCIA转的,不是笔记本的。

回复 网友B:
http://www.qsl.net/dl4yhf/winpicpr.html
这里的软件支持不少PIC芯片 但是忘了有没有pic16f877a,装了软件后里边的HELP有电路原理图的

When tested with a 16F877 (and an adapter socket), this interface failed, while programming an old-fashioned 16F84 worked. This is why I strongly recommend to use the programmer described in the next chapter, or an even better one...

楼主:
2楼的那个PIC16X84里面有没有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2楼的那个PIC16X84里面有没有程序?

那是个插座,就是你要写的目标芯片。

网友:
貌似D2 D6穩壓管要1w以上 要不容易燒·····

楼主:
有没有更简单点的?

网友:
以前自己做过JDM。很好用,支持很多PIC的单片机,很简单的电路,自己搭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PIC在线下载器

http://www.picbbs.net/dispbbs.asp?boardid=8&Id=99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我正想买一个  能留一下联系方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