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RT-Thread和LWIP,使用的是project_lwip提供的设置,如果使用外扩的RAM需要做什

楼主(2010-03-12):
请教:使用RT-Thread和LWIP,使用的是project_lwip提供的设置,如果使用外扩的RAM需要做什么设置呢? 我加入了FSMC的驱动部分,一上电便死了!

驱动命使用的是英蓓特公司提供的,请问要加入什么,还要做什么设置,更改哪几个宏呢?

不知大家用RT-Thread的时候有没有用过外部SRAM,

NE3连接SRAM的片选。
我将board.h 中的STM32_EXT_SRAM 宏改为1
并定义了
#define STM32_EXT_SRAM_BEGIN   0X68000000
#define STM32_EXT_SRAM_END     0X68002000

一工作便死机了,不能正常的工作!

看代码部分,是不是要在start_rvds.s中加入用来实始化外部SRAM控制代码呢?

看到有一部分代码是这样的:
;not use external SRAM as data memory

;<h>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0x0-0xffffffff:8>
;<h>.

网友:
自行调试下,或根据开发板厂商提供的代码进行修改。stm32 radio采用了EXT SRAM,没这个玩意,网络音频是播放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