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cy7c68013的固件如何下载呢?谢谢!

楼主(2010-03-12):
avr可以使用下载器,通过isp或者jtag下载,68013呢?是不是也要通过下载器?

网友:
这ic没有片内程序存储器,一般用外接的i2c总线的eeprom,可以用cyconsole通过usb线直接下载到eeprom,不用买任何下载器之类的
当然也可以每次连上电脑后下载程序
这就是它好的地方之一。。。。

网友:
68013内部是SRAM掉电即失.一般是傍边有IIC接口的EEPROM,或者上电后,由PC通过USB口加载到SRAM中运行.看看CYPRESS的资料吧.

网友:
不用,USB线就能下载,如果仿真可以用串口,只是下载用USB就够了,注意跳线

楼主:
请问下3楼,注意跳线,是挑什么线呢?68013也是通过跳线来设置正常模式或者下载模式的?

网友:
CY68013因为频率较高,内部没有FLASH,只有一块RAM,划分一块来当程序存储器用.
上电后从外部IIC_EEPROM读取程序并加载到RAM中运行,如果没有找到EEPROM,就用自厂带的ID联机.
然后自带的上位机可以直接从PC加载程序到RAM中运行,不需要其它工具.

一般的作法都是把EEPROM的SDA线做个跳线,拔了跳线联机就可以直接下载.
也可以联机后再短路跳线,然后选择把程序下载到EEPROM.

因为24C02和24C64的地址一个是8位一个是16位,所以,通过设置A0来区分.
另外,还要保证SDA断开后上拉还在68013这边,不然联机不上.

^_^

网友:
断开SDA接上USB找到这个:

打开CY的软件可以看到:

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下载到RAM;下载到小型EEPROM;下载到大型EEPROM;

玩68013一次而已,就知道这么多,感觉这芯片不错的说.

网友:
都是热心人,谢谢

网友:
直接用USB下载

网友(2010-11-24):
正在学习,,顶一下

网友:
那程序如何保密?

网友:
学习啦,迟早用的上

网友:
学习啦,CY7C68013固件下载

网友(2011-04-05):
我的CY7C68013A按aozima兄的方法,把SDA脚挑开,接上USB后,还是显示Unknow drivce,电脑上已安装了CyConsole EZ-USBl了,难道是68013被焊坏了啊,焊坏了接上USB还会有反应吗?第一次焊这个家伙,第一次上去没焊好,后来又用风枪拆了再焊了一次

网友(2011-07-26):
刚刚用aozima指点的方法修好了我的一个USB-blaster.哈哈.开心.
看来和JLINK一样,USB blaster也可能是固件被意外冲掉.

网友(2011-12-23):
5楼很不错,顶起

网友(2012-12-05):
很不错的解释

网友(2015-08-14):
谢谢aozima和其他的兄弟,言简意赅,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