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ADS1102C 和普源 DS1102E 用来修主板那个好

楼主(2010-03-12):
想用来修电脑主板 鼎阳ADS1102C 和普源 DS1102E 那个好啊,指标和价格都不同啊?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示,非常感谢

网友:
性能当然是后者好,性价比是前者好。

网友:
你要是用鼎阳的SDS1102CM就性能和价格都前者好啦

  RIGOL的品牌好,不过楼主还是挺懂示波器的,呵呵,没在其他牌子中间选择

楼主:
淘宝上都说 鼎阳ADS1102C 超越普源 DS1102E ,而且价格也比普源低点。再者官网也有什么力科合作伙伴。但坛里说前者抄后者的板。选个波波头都大了,不知数字100M能不能修本本用,因为很多本本都200M了,不能的话,就入二手模拟300M波波算了。唉,,,,请各位再明示,非常感谢

楼主:
回二楼的,指标都差不多,性能是指那方面。DS1102E是软件比ADS1102C好,对吗?还是别的那方面,求教,谢谢。
因为我对示波器也是新接触

网友:
之前我还打算选UNIT,后来认真看了一下,深度居然只有25K(那上面1M的好像不是深度,是记录长度),这接放弃这个品牌了。

现在我也在想SDS1102CM和DS1102E。后者的性价比明显低了。

不过我想SDS1062CM的性价比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