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 FPGA最小系统

楼主(2010-03-12):
新人,目前做毕业设计,请教FPGA最小系统的设计,芯片定为XILINX 的xc2s50(老师定的)。请问具体如何设计,我了解的是需要晶振、3.3v、2.5v电源、JTAG下载、Configuration PROMs、及端口引出。还有其他什么注意的么?最好有原理图,谢谢!!!
我做的是USB读数装置,即利用cy7c68013通过xc2s50读取数据盒(暂定为flash存储器)。征求建议!!!

网友:
这个玩意超简单啊,不过你就这样做毕业设计么,直接求电路图?

网友:
这玩意超简单。。。。只要看手册,初学者一样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要是这么做毕业设计的话,我自己都看不过去。
没瞧见我请教的是最小系统么。其实我已经有些想法,只是我在设计时对整个系统感觉还是不大清晰,所以问问设计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
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请各位说说自己第一次做FPGA板子的经历吧。我借鉴下经验。

网友:
嗯,发个差不多是最小系统的东西吧!
FPGA使用master serial模式,cpld加flash提供加载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你发的图,有几个问题:
1、TP10接的是几伏电压?电平调整芯片为什么不用AMS1117。(这两天看的FPGA的原理图,好些用AMS1117,个人感觉AMS1117硬件更好搭)
2、很重要的一点,电容问题,图中在各个电源都加了很多电容,但具体需要几个,容值多大,材质等等有什么具体要求么?可以用其他的不同数量,不同容值,不同材质的替换么?
我之前看做电源是加一大的胆电容,一个小的陶瓷电容,还这样行不?
还有一些水平不够看得不深,提不出

网友:
1、tp10是插针,外接电压,大概在15V左右;那个时候公司lm317很多,插件,装散热器很方便;
2、基本上,一个vcc引脚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lm317的输入和输出各加一个电解电容;
钽电容ESR、ESL小,不过没啥必要使用,并且它的缺点是耐压做不高,价格高,烧毁呈短路特性,焊个黄色的钽电容在板上出了好看点,实在觉得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