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洞洞板做的m8电感电容电解电容表

楼主(2010-03-12):
用洞洞板做的m8电感电容电解电容表
本仪表是基于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939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电感&bbs_id=9999
上jun427,的m8电感电容电解电容表经修改而成,感谢jun427兄的无私分享。
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去掉了2个继电器,换成2个带锁的轻触开关,只用了一个云母电容。
加入了Uc=0.632E的校验指示(同时按下S1、S2、S3开机),Vt0是与646.6593317(646.6593317/1023=1-e^(-1))的差距,Vt1是经换算后与1-e^(-1)=0.632…的差距,调节电位计数越接近0就越精确。
若按下S1后开机进入电解电容测量,此时是小电容(1uf-500uf)档,断开S1为测大电解(500uf以上),实际使用时2档均可测大小电容(相差不大),不过选择合适的档位会更准确。若在S1断开的情况下按下S2和S3就可进入电感,电容的测量。
若断开S1后开机则进入电感,电容的测量,先是校准,按下S2,断开S3测F0,然后按下S3测F1(注:按错S2,S3的状态会有提示,按提示做就行了),完成校准,进入电容测量(S2闭合着),此时测量是带标准电容的测量,断开S3可断开标准电容,2种测量均可,误差不大。断开S2进入电感测量,同样通过开合S3可接入或断开标准电容。若测量过程中按下S1则进入电解电容测量。

电解电容测试点校准

测1uh电感,很准的哦!

测6pf的瓷片,也不错!

分别用2档测1000uf和4.7uf电解

电路图如下,忽略了m8最小系统,请自己添上,AVCC5V、AREF对地电容别忘了,R3实为1k电位计。

源码如下:
'****************************************************
'*               电感电容电解电容测量仪             *
'*                 BASCOM-AVR1.11.8.5               *
'*                 魏为   于东北大学                *
'*                 weiweitm@126.com                 *
'*                   20100312整理                   *
'****************************************************
$regfile = "m8def.dat"
$crystal = 8000000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b.4 , Db5 = Portb.3 , Db6 = Portb.2 , Db7 = Portb.1 , Rs = Portc.2 , E = Portc.0
Config Lcd = 16 * 2
Config Timer0 = Timer , Prescale = 256
Config Timer1 = Counter , Edge = Falling
Config Timer2 = Timer , Prescale = 8
Config Adc = Single , Prescaler = Auto , Reference = Avcc
Config Int1 = Falling
Ddrd.0 = 0
Ddrd.1 = 0
Ddrd.2 = 0
Ddrd.4 = 0
Ddrc.1 = 0
Portc.1 = 0
Portd.0 = 1
Portd.1 = 1
Portd.2 = 1
Portd.4 = 0
Ddrc.4 = 1
Portc.4 = 1
Dim Ifready As Bit , Firstrunce As Bit , Firstruncl As Bit
Dim Ct As Long , Cct As Long
Dim Clx As Single
Dim C0 As Single
Dim L0 As Single
Dim Strclx As String * 15
Dim W As Word , S As Single
Dim T0 As Byte , T1 As Byte
Dim Lf As Byte
Dim F As Long
Dim F0 As Long
Dim F1 As Long
Dim F2 As Long
Dim Ftemp As Long
Dim Strf As String * 9
Enable Interrupts
On Int1 In1:
On Ovf0 Over0:
On Ovf1 Over1:
On Ovf2 Over2:
Ifready = 1
Firstrunce = 1
Firstruncl = 1
Locate 1 , 1
Cursor Off
Lcd "Welcome to this"
Lowerline
Lcd "L-C-CE meter"
Waitms 100

If Pind.2 = 1 And Pind.0 = 0 And Pind.1 = 0 Then
Cls
Start Adc
Do

W = Getadc(1)
Waitms 100
Locate 1 , 1
S = W / 1023
S = 0.63212 - S
Strf = Fusing(s , "###.###")
Lcd "Vt0=" ; Strf ; "       "
S = 646.6593317 - W
Locate 2 , 1
Strf = Fusing(s , "###.###")
Lcd "Vt1=" ; Strf ; "       "
If Pind.2 = 0 Then
Cls
Lcd "ok!"
Waitms 1000
Goto Begin
End If
Loop
End If
Begin:
'lcd "modified by wtyw"
Do
If Pind.2 = 1 Then
If Firstrunce = 1 Or Firstruncl = 0 Then
Firstrunce = 0
Cls
Locate 1 , 1
Lcd "CE Meter"
Disable Ovf0
Disable Ovf1
Enable Int1
Enable Ovf2
Waitms 1000
End If
Do
If Ifready = 1 Then
Ifready = 0
If Pind.2 = 1 Then
         Clx = Cct / 3350                                   ' 经3k5充电实测3350R
         Else
         Clx = Cct / 193.8                                  '并上200R电阻,测得193.8R
      End If
       Locate 1 , 1
   Strclx = Str(cct)

       Lcd "Tcex=" ; Strclx ; "us               "
       Locate 2 , 1
   Strclx = Fusing(clx , "###.###")
   Lcd "CEx=" ; Strclx ; "uF                      "
Portc.4 = 0
Ct = 0
Tcnt2 = 0
Start Timer2
End If
If Pind.2 = 0 And Pind.0 = 0 And Pind.1 = 0 Then
Firstruncl = 1
Goto Forcl
End If
Loop
Else
Forcl:
  Disable Ovf2
  Disable Int1
  If Firstruncl = 1 Then
   Cls
   Locate 1 , 1
   Lcd "C&L Meter"
   Waitms 1000
   Enable Ovf0
   Enable Ovf1
   Tcnt0 = 6
   Counter1 = 0
   Start Timer0
   Start Counter1
  Firstruncl = 0
  '测量处理初始频率
W1:
If Pind.0 = 1 Then
  Locate 1 , 1
  Lcd "Please press dow"
  Lowerline
  Lcd "n key S2        "
  Goto W1
Else
   If Pind.1 = 0 Then
      Locate 1 , 1
      Lcd "You can not pres"
      Lowerline
      Lcd "s S3 down now   "
      Goto W1
   Else
Rf0:
Cls
Lcd "Now Testing F0"
  Waitms 2000
  F0 = F
If F0 <= 430 Then
   Goto Rf0
End If
Strf = Str(f)
Cls
Lf = Len(strf)
If Lf >= 4 Then
Lf = Lf - 3
Strf = Mid(strf , 1 , Lf) + "." + Right(strf , 3) + "KHz"
Else
Strf = Strf + "Hz"
End If
Lcd "F0=" ; Strf
Waitms 1000
End If
End If
'测量处理加入标准电容后频率
W2:
If Pind.1 = 1 Then
   Locate 1 , 1
  Lcd "Please press dow"
   Lowerline
  Lcd "n key S3        "
  Goto W2
  Else
   If Pind.0 = 1 Then
   Locate 1 , 1
   Lcd "You can not pres"
   Lowerline
   Lcd "s S2 up now     "
    Goto W2
   Else
Rf1:
  Cls
Lcd "Now Testing F1"
  Waitms 2000
  F1 = F
If F1 <= 350 Then
   Goto Rf1
End If
Strf = Str(f)
Cls
Lf = Len(strf)
If Lf >= 4 Then
Lf = Lf - 3
Strf = Mid(strf , 1 , Lf) + "." + Right(strf , 3) + "KHz"
Else
Strf = Strf + "Hz"
End If
Lcd "F1=" ; Strf
Waitms 1000
End If
End If
'数据处理并显示
  C0 = F0 / F1
  C0 = C0 * C0
  C0 = C0 - 1
  C0 = 390 / C0                                             '标准云母电容390pf
  Strclx = Fusing(c0 , "###.###")
  Cls
Lcd "C0=" ; Strclx ; "pF"
L0 = 39.4784176 * F0
L0 = L0 * F0
L0 = L0 * C0
L0 = 1000000000000000000 / L0                              'uH
Strf = Fusing(l0 , "###.###")
Locate 2 , 1
Lcd "L0=" ; Strf ; "uH"
End If
'开始测量
Waitms 2000
F2 = F

Strf = Str(f2)
Lf = Len(strf)

If Lf >= 4 Then
Lf = Lf - 3
Strf = Mid(strf , 1 , Lf) + "." + Right(strf , 3) + "KHz"

Else
Strf = Strf + "Hz"
End If
  Cls
  Lcd "Fx=" ; Strf
Locate 2 , 1
  Lcd "                "
Locate 2 , 1
  If Pind.1 = 0 Then                                        '接入标准电容
    Clx = F1 / F2
  Else
    Clx = F0 / F2
  End If
    Clx = Clx * Clx
    Clx = Clx - 1
    If Pind.0 = 0 Then
     If Pind.1 = 0 Then
     C0 = C0 + 390
     Clx = Clx * C0                                          '标准云母电容390pf
     C0 = C0 - 390
     Else
     Clx = Clx * C0
     End If

    Strclx = Fusing(clx , "###.###")
    Lf = Len(strclx)
      If Lf < 8 Then
      Lcd "Cx=" ; Strclx ; "pF"

    Elseif Lf >= 8 And Lf < 12 Then
      Clx = Clx / 1000
      Strclx = Fusing(clx , "###.###")
        Lcd "Cx=" ; Strclx ; "nF"
     Elseif Lf >= 12 Then
      Clx = Clx / 1000000
      Strclx = Fusing(clx , "###.###")
        Lcd "Cx=" ; Strclx ; "uF"
    End If

    Else
     Clx = Clx * L0

    Strclx = Fusing(clx , "###.###")
      Lf = Len(strclx)
     If Lf < 8 Then
      Lcd "Lx=" ; Strclx ; "uH"

    Elseif Lf >= 8 And Lf < 12 Then
      Clx = Clx / 1000
      Strclx = Fusing(clx , "###.###")
        Lcd "Lx=" ; Strclx ; "mH"
     Elseif Lf >= 12 Then
      Clx = Clx / 1000000
      Strclx = Fusing(clx , "###.###")
        Lcd "Lx=" ; Strclx ; "H"
    End If

    End If

End If
Loop
Over0:
Tcnt0 = 6
Incr T0
If T0 = 125 Then
Stop Counter1
F = T1 * 65535
F = F + Counter1
Counter1 = 0
T0 = 0
T1 = 0
Start Counter1
End If
Return

Over1:
Incr T1
Return
Over2:
Incr Ct
Return
In1:
Stop Timer2
Cct = Ct * 256
Cct = Cct + Tcnt2
While Pind.4 = 1
Portc.4 = 1
Wend
Ifready = 1
Return

网友:
老乡的贴要顶。

网友:
额····B啊,嘿嘿,看着有点晕,C习惯些, 楼主很强大,支持~~

网友(2010-04-23):
刚好用得上,mark.

网友:
楼主测试这个的精确度了吗?

网友(2010-06-14):
不知道怎么编译了

网友(2010-11-14):
不错,我马上准备做个试试

网友:
这里好东西实在太多了,每样都想试试啊

网友(2011-03-30):
你这程序是用什么写的,感觉像是VB,单片机一般不都用C吗?难道微软也进攻单片机领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程序是用什么写的,感觉像是vb,单片机一般不都用c吗?难道微软也进攻单片机领域了?

楼主程序里已经告诉你用的什么编译器了

网友:
正在打算做,mark下

网友(2011-09-15):
我也想搞一个, 顶你!

网友(2012-02-04):
楼主 在tc0 计时 计算频率那里
Over0:
Tcnt0 = 6
Incr T0
If T0 = 125 Then 到这里 仅仅是 250 *125啊。。。才是0.25秒而已 怎么就直接计算出1秒的频率了?
Stop Counter1
F = T1 * 65535
F = F + Counter1
Counter1 = 0
T0 = 0
T1 = 0
Start Counter1
End If
Return
希望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2012-07-02):
绝对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2-09-19):
敢问一下楼主的计数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我也准备做一个电容表,但是是用c写,所以你那个程序小弟我看不懂,求指教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器1脚输出的振荡波形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测试电容是不是连接,比较器1脚都应该输出稳定的振荡信号才行吧。我搭出来的电路是在1.2Hz方波上叠加的LC高频振荡信号而且高频信号出现的时间很短,楼主知道是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