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仿真器复用的端口可以在线仿真么?

楼主(2010-03-12):
PIC单片机的仿真接口是很多功能复用的,但是现在想用它复用的的IIC功能,可以直接接么?      可实时仿真?
(复用端口:PGC/EMUC/U1RX/SDI1/SDA,PGD/EMUD/U1TX/SDO1/SCL)

网友:
PGC,PGD在实时仿真时只能用于通信,所以不可在实时仿真时实现该二脚所接的其它功能!

网友:
准确地说应该是下载程序必须要使用PGC 和PGD,但是仿真可以使用别的备用引脚。因此你可以使用拨码开关来动态地分配引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