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EPROM与MCU的问题--有关nRF24Z1配置

楼主(2010-03-12):
最近参照 kingoflion 的Step by step 用nRF24Z1做2.4GHz CD音质数字无线音箱/耳机制作一款无线音箱,因增加了开关机功能,享用MCU代替EEPROM,可不知MCU程序和配置表该如何mask?!!!请各位老师指点!!!!我的邮箱:lanson889@QQ.COM.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EEPROM配置NRF24Z1是容易,但MCU用却不是件简单的事了!!!

网友(2011-07-22):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现在nRF24Z1这款芯片的使用率还高吗?它的寄存器初始值要怎么配置呢?我找到了一个软件是配置它的寄存器初始值,可是不知道如何使用。没有生成的按键。不知道你了解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