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挂了,,,

楼主(2010-03-13):
一点电都没有,信息如图,可以用软方法救吗?

网友:
有专门修电池的,去修电脑的店铺看看。

网友:
IBM的自己换电池芯般会锁死。
况且楼主的情况看来电池已经检测到问题自己锁了。一般来说自己搞不好。
淘宝上应该有百多元的兼容电池。
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q=t30+%B5%E7%B3%D8&commend=all&sort=price-asc&viewIndex=7&source=search1&cat=50027115&from=compass&navlog=compass-1-c-50027115

http://edyna.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e941734bb42377d34ff08bd5e8e227bf.jhtml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62025f3be447fcb101921e5c92208f7.jhtml?cm_cat=0

楼主:
谢谢胡子叔叔,,,
不过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就锁了,我也没换电芯,,郁闷了

楼主:
很多人在桥接方式更换芯后发现电路死锁,唯一解决的办法只有重刷电池BIOS,那还有没有其它 的方法让电路不会死锁,我这里有二个方法,虽然很繁琐,但不妨一试。
    电路为什么会死锁这里已经有人发表看法,这里我不再复述。我只想说这里换电芯的人都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就是换过电芯后直接把电充到100%,如果你打开IBM自带的电池管理你应该能够看到你的电池的设计电量和现在的实际电量,我的这块电芯出厂是47WH,现在充满是27WH,我简单的说一下,如果我现在换了电芯,把已经换好的电芯充到100%,那么就等于充到了47WH,那么就和现在的电池芯片管理默认容量起了个大冲突,因为默认就只能充到27WH,但实际上竟然充到了47WH,这个时候你一但开机,马上就会被锁死!呵呵,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有点懂了吧?可能有人会说,这大家早就知道了啊,可没人能够解决这个方法啊!是啊,所以我就想了两个解决方式来给大家参考参考。
    众所周知,IBM的智能管理芯片带有电池激活系统和修复系统。激活我们用不到,我们主要用到这个修复系统。我有一次按照IBM说明书介绍的方法修复电池,将电池充满电,拔掉电源,切到待机状态下放电,一直放到关机,这大概要放到一个晚上左右,然后充电,一直充到满电,开机,打开IBM电池管理系统,你会看到实际满充容量会比修复之前大了几个WH(我原来是25,修过以后是30),但我实际用的时候当用到15%的时候会一下掉到5%,然后电量又回到26%,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电池并没有真正的修复,管理系统只是 根据电池的放电安培和放电时间换算出了一个实际容量而已!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会看明白了吧?什么?你还没看明白?那就算了,你太笨了,去买块新电池吧~~
     第一种方式:用保电方法换好电芯后,确认的你的电池已能够正常工作了,装上电池,打开本本,看看你的电池现在的容量是多少,再看看实际满充容量是多少(实际上就是换之前的电池容量),好,接上电源充电,但请不要关机。一直盯着你的电池充电容量,当达到了实际满充容量的时候,拨掉电源,用我介绍的方法放电,一直放到关机。然后充电,充个10分钟左右就开机(这点很重要,千万不要充到满)查看一下实际满充容量,应该比这之前要大了几个WH,再充到这个满充容量,再放电修复,一直反复~~~~这个方法就是用管理芯片自动纠正修复电量的方法,但是很费时间和精力。
    第二种方式:仍然是用修复系统,但是比较冒险。就是直接把要换的电芯充到满电,然后再保电换好电芯,装机,打本本,查看一下,你会发现实际满充容量还是在换之前的容量上面,接下来,用我介绍的方法放电修复,放到关机,充电,10分钟之后开机查看一下实际满充容量,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容量会有大的增加,仍然充到这个修复后的电量,再修复~~~
    以上两种方法第一种比较安全和可行,第二种很难说我没试过,但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后面我还会和大家讨论一个更让人感趣的话题 ,(DIY自已的随机备用电池,光软互换插槽何必浪费?)
http://zone.it.sohu.com/forums/thread-715651-1-7.html

楼主:
由于电池挂了,用电源使用笔记本,现在当台式机用想把硬件性能全部用上,电脑是IBMT30,DDR266的内存,1.8GhzCPU,FSB400,在bios和系统里也设置了使用AC时性能最优,但用下面的软件测试却是大概运行在1.2Ghz,FSB100,133Mhz,,为什么FSB只有100?还是我设置没有完全?

网友(2010-06-06):
买块电池装上就能全频运行了。

网友:
PSP原装电池,用组装充电器充电就会导致电池锁死,无法开机。
解锁的办法是在电池上找出+、- pin,用小电流放电,直到电池放空,再充电就行。

不知原理是不是一样,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