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络的一些测试

楼主(2010-03-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的垃圾级本本SL400与4年前的690G主板对拷,平均速度30M左右(具体记不清了).网线为普通,水晶头为普通.网线长度大概10M.
什么时候有千M路由了也测试一下.

网友:
总结一下100M网络的情况:

  1. 网络属性里显示的100Mbps, 是指字节数。 要除以8,才是我们常说的MB(兆)。
-------------------------------------
这里是bit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结一下100M网络的情况:
  1. 网络属性里显示的100Mbps, 是指字节数。 要除以8,才是我们常说的MB(兆)。

笔误吧,应该是“指比特数”除以8后是字节数。

另外,硬盘复制到同一块硬盘,是又读又写,但同一块硬盘只有一个读写控制器,不能同时读写,相当于带宽减半了。这个因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而以太网传输,一块硬盘只读,另一块硬盘只写,相当于有两个控制器,可以同时读写,便于发挥硬盘性能。

实际上,千兆网的测试速度为74MB多,我认为这应该是硬盘读/写速度的上限。阿莫有兴趣可以试下两边都是SSD硬盘的千兆网传输情况,以及一边SSD一边机械硬盘的情况。

网友:
一个想法:两台机都用内存虚拟一个磁盘,用这个盘拷贝文件来测试网速就不会有读盘速度的影响(至少很小).
顺便将RamDisk上传.

网友:
1000Mbye的网络, 理论的速度应该是1000/8, 所以, 是可以到每秒拷100M bit以上的数据的。   最大74M, 是由于你的笔记本的原理。 你可以试试用你的DELL服务器, 用了RAID5的阵列,加上10K或15K RPM的高速硬盘, 肯定比你的X200要快很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这么麻烦,现在的1T(单碟500G)写入(120M/s)一般会大于等于网络的写入速度,所以用虚拟盘得到的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RamDisk  不错~~ 虚拟个几百M的硬盘来build 手机 ROM~合成速度比硬盘快很多~

RamDisk 就不能测试很大的文件,内存不够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1000Mbye的网络, 理论的速度应该是1000/8, 所以, 是可以到每秒拷100M bit以上的数据的。   最大74M, 是由于你的笔记本的原理。 你可以试试用你的DELL服务器, 用了RAID5的阵列,加上10K或15K RPM的高速硬盘, 肯定比你的X200要快很多的。

走IP从网络上传输的话就不能这么简单算了

通过网络上传输数据,不光只是传输数据本身,每个包都要加上Mac头,IP头及更高层的信息,另外数据包还有12byte包间隔,协议具体消耗比例还要看拆包大小。

这类300多块就能买到的1000M交换机大多是使用单芯片的switch PHY,只用两个端口的话,估计达到1000M线速问题不大(只是估计,毕竟没看到phy芯片的数据手册),如果其他端口都接上网线,就很难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说网络  就单说硬盘 用MHDD扫描的时候显示的速度应该是很准确的

网友:
我只是和讨论更专业的测试方法而已,可能有些话说的不对,但绝不是搞事的,大家给求求情吧

网友:
2003 要用 server 版,如果用 ramdisk的话

网友:
进安全模式吧,或者用“上一次的正确设置”进系统。

网友:
一般都是新加的驱动不兼容,Windows自己的这个“上一次的正确设置”可以退回到以前的正确服务的状态。

另:貌似有间谍软件吧,怎么还改IE的首页了?

网友:
2008有本身就有很好的性能分析工具,到了R2,这个分析工具更强大了。

这个是08的,我家里的机器没装R2。 (原文件名:Snap1.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来想说你那raid0的服务器……。120M大概是平均速度吧。

网友:
新加的驱动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里面。
处于平级的有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3
是系统自动记录的前3次正确启动时的系统服务和驱动信息。

可以在system32\drivers目录里通过排序创建日期看出是那个驱动是新来的,删除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进安全模式吧,或者用“上一次的正确设置”进系统。
windows 2003 好像没有这个选项的。 WIN7 才有。
启动时一直按F8,就会出来启动菜单。不过要在过了BIOS之后开始按。大约窗口期只有1秒中,所以估计要多试几次。
这个功能从Windows 2000时代就开始有了。

网友:
多谢了,2003server 和2008server 是很好的测试平台,包括负载测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加的驱动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里面。
处于平级的有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3
是系统自动记录的前3次正确启动时的系统服务和驱动信息。
可以在system32\drivers目录里通过排序创建日期看出是那个驱动是新来的,删除即可。
呵呵,用你上面提到的“上一次的正确设置”进入了。 再重启电脑,正常了。
由于启动时间太短,试了好几次才成功进入。

恭喜恭喜,一般没有多个系统要启动时,这个窗口期就是这么短。
有些驱动程序做的不大好没有严格判断操作系统版本就会在不兼容的系统上玩蓝屏。
不过Windows的恢复机制还是很强大的,M$这方面还是做了些作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不是2003,RAMDISK 有个版本 叫 ramdisk server.

网友:
SuperSpeed RamDisk Plus v9.0.4.0.Server

像这样的版本,这个版本我没测试过的。

网友:
另外网线跟水晶头的话,建议使用泛达的。质量绝对一流。

水晶头,不知道是不是专利技术,但是手感超好,经久耐用,淘宝上要5块一个。

网友:
一般百兆铜缆的应用,假冒AMP的那种5角的就能用

网友:
其实都不用,我的网线都是用手接的一般问题也不大,偶尔,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曾经在空客遇到一次。。。 应该是 周围磁场的问题。。。 或者什么。。

网友:
5米左右,用4芯的电话线都还能用。

网友:
如果是 两个 RAMDISK ,互相读写那速度,可以上G,没测试过哦。

ARMOK,有钱可以使用SSD,速度轻松突破100MB

名字拼错

网友:
【15楼】videre
这类300多块就能买到的1000M交换机大多是使用单芯片的switch PHY,只用两个端口的话,估计达到1000M线速问题不大(只是估计,毕竟没看到phy芯片的数据手册),如果其他端口都接上网线,就很难说了

这个很重要的。如果经常传输大量数据的话,最好换个好点的交换机吧。这类简单交换机背板容量也就1-2G的。

网友:
你自己笔记本回复【74楼】armok 阿莫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 两个 RAMDISK ,互相读写那速度,可以上G,没测试过哦。
ARMOK,有钱可以使用SSD,速度轻松突破100MB
名字拼错
我要的是1T的容量,就算有这样的SSD盘,估计也是天价。
而且,我需要60只。

你自己笔记本用嘛,想提升速度自然是弄成 RAID5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2008有本身就有很好的性能分析工具,到了R2,这个分析工具更强大了。
这个是08的,我家里的机器没装R2。
我正想找安装2008R2的方法,我有一张碟,只有2008的和谐,没有R2的。

我应该可以给老大找一个号,等周一上班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应该可以给老大找一个号,等周一上班的……
呵,我不是正式使用,只是测试。 所以,有和谐器也行。

如果仅仅是测试,可以给老大一个虚拟机。已经激活可用的。

网友:
莫生不好意思,我把那个文件下载了试了下能用就发上来了,没注意http://www.7xdown.com/还做了个手脚,太可恶了.
我的IE首页也成了http://www.7xdown.com/了,一直用360SE没发现.(XP系统)
给你带来的麻烦请见谅.

网友:
那人"双击导入!.reg"中竟是这个东西: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Start Page"="http://www.7xdown.com"

将其删了就行了.

网友:
阿莫把60只硬盘装在哪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个想法:两台机都用内存虚拟一个磁盘,用这个盘拷贝文件来测试网速就不会有读盘速度的影响(至少很小).
顺便将RamDisk上传.

Ramdisk在WINDOWS7下可以正常运行。 (版本记不得了。)

网友:
一直对你们的备份方式感觉很奇怪。
我也是做海量数据处理的,有机会交流一下
QQ:2745071

网友:
海量 肯定是 几十T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