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电源5V和锂电池电源3.6v,自动切换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10-03-13):
外部电源5V和锂电池电源3.6v,自动快速切换电路如何实现?

正常情况下外部电源5V给后面的负载供电,并且通过充电电路(直接串个IN4001行不)给锂电池充电。

如果外部电源没有时,锂电池自动切换,给后面的负载供电。

这个电路要如何实现,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大电流不适用,二极管压降大,效率低。大电流用mos管。

网友:
关键是内如如何切换呢

网友:
电源插座有3个脚,有一个公共,当外面的接口插进去后一个通,另一个就不通,拔出后就是反的通的变不通,不通的变通。

网友:
TI芯片BQ2403x系列能满足你的要求,1 给锂电池充电 2 自动切换
价格也便宜,大概10块钱

网友:
LD们下一个MP4的电路图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