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M16的差分放大电路要如何弄?我的要最小检测电流是0.1A,取样电阻0.01欧.M1

楼主(2010-03-13):
我也正在搞差分.我的要最小检测电流是0.1A,取样电阻0.01欧.M16如果用差分放大,200倍放大,我想问下最大的检测电流是多大?

网友(2010-08-16):
要看你的采样电阻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了

网友:
你的0.01的电阻是怎么弄的?
满量程是0.2伏。把基准电压弄低点。你的分辨率会高些。

网友(2010-09-20):
哈哈,我的想法和楼上一样!

网友(2011-10-07):
:
    楼上两位看错了吧,楼主说的最小检测电流是0.1A,在问最大可以检测多大电流。
    检测最大值当然和基准电压有关啊,如果取2.56V的内部基准,则最大检测电流就是2.56/(0.01*200)=1.28A;如果取5V电源电压做基准,则最大检测电流是5/2=2.5A。

网友:
加一级运放

网友:
:
    不知道AVR内部200倍增益后误差会有多大漂移,要求高的话当然加运放是正道。

网友(2011-12-09):
没人用过AVR内的差分放大吗?

网友(2013-12-14):
我用了,怎么感觉干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