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批次塑料块分压比例测试

楼主(2010-03-13):
这是从 jj 的塑料块中挑选出来的批次为 0036 的 5 个的测试,比之前不同批次混合的结果要好,但也不乐观。

网友:
可不可以做10个,20个的看看
我提供给你

楼主:
看了下,同批次的有:

0026  5 个
0015  6 个
0108  7 个
0053  5 个
0029  4 个
0036  5 个

另还有 5、6 个批号的只有 2 个同,其余都不同...

如果要作 10、20 个的只能让你挑选好了 :) 不过不用急,我在老家找了一个泡沫箱子打算用来做加温试验的,忘记带过来了,等我清明回去带过来更好做,现在是用空调加温的,能加温的幅度很小,到时候可以考虑加到 60 度以上去 :D

网友:
我的统计升压比例部分也是出现温漂,大前天冷空气来,室温7.4度,输出电压10.00000V,现在室温15.5度,输出电压10.00002V。看样子还是得加恒温措施。

还有,发现一个奇怪现象,HP3456A的线性好象跟预热时间有关

楼主:
长时间的数据,温度从15度加温到30度;下方的曲线是顺便同时记录的 LTZ,可见 7 点过后 LTZ 一直处于被干扰的状态

不知道 JJ 解决了 LTZ 容易受干扰的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