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df文件能生成bsf文件么?

楼主(2010-03-13):
我用的是quartus ii 9.0,v文件和vhd文件可以直接生成bsf文件供图形输入调用,但是对于bdf文件来说好像就不行。该怎么办?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上图所示,本来这就是一个bdf文件了,我想在其他的bdf文件中能够调用这个文件.该如何做呢?

网友:
在本页面,单击……

网友:
如上所述,呵呵

楼主:
嗯,果然是,非常谢谢。

网友(2013-07-11):
为何看不见?

网友:
求解,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你们的图已经看不见了。

网友(2014-09-17):
为什么 是 read_only  文件   打不开。。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