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DK调试2132软件仿真正常,用硬件仿真就不行,有遇到过的兄弟来指教12

楼主(2010-03-13):
软件仿真时的程序入口

用MDK软仿真的入口截图 (原文件名:软件仿真.png)
硬件仿真时候的程序入口。

用jlink硬件仿真的入口截图 (原文件名:截图1268490084.png)
软件仿真时候程序正常。
我试了MDK323,340,400。调试器用了wigger,jlink都是相同问题。
这个程序我用IAR调试正常。是不是MDK设置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LPC的问题,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无法解决。感觉像抓不到LPC内部正确的数据。

楼主:
谢谢1楼,我觉得不是LPC芯片的问题,同样的程序我在iar511下面没问题。

楼主:
哈,弄到凌晨1点多还没搞好,真是杯具啊!!。上午九点多起床就开始研究,现在终于可以了,要在jlink设置一下。

还没弄明白为什么,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此外wigger也不行是什么原因还没试

网友(2011-02-18):
mark 下。。实在很经典

网友(2011-08-20):
MDK 软件仿真你是怎么设置的!我怎么设置不好

网友(2012-10-07):
这是什么情况啊…我把那儿都改过试过了也还是不行啊…求指教…

网友:
正想学 硬仿,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