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Appcat 苹果猫 看看TC35I无法找到网络

楼主(2010-03-13):
我的TC35I无法登陆网络是咋回事?通讯正常,可以正常开机就是SYNC那个小灯总是600ms 灭,600MS亮 ,不出现75MS亮 3S灭的现象。
“AT+CREG?

+CREG: 0,0

OK”
量SIM卡1脚电源为0V。换华为GTM900C后1脚电压为1.13V
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换天同W801G吧

网友:
检查SIM卡电路吧,你这个问题不解决,换啥都没有用,就是把3GPP委员会的专家脑袋按到电路板上都没用。

AT+CIMI    读取ISMI码的指令

AT+CPIN?   检查SIM卡的指令,3V的SIM卡在正常初始化后SIMVCC会有2.85v的电压的。

楼主:
谢谢苹果猫,经过和TC35I的猫的样板实际测试,发现TC35I在没SIM卡时SIM卡1脚电源为跳变的电压,且时间很短所以数字表量只有不到1V。SIM 插入后,检测到为2。9V左右。。我对比后发现是我的SIM卡电源线细了(6—8mil)重新做板12mil就正常了。正在试验中。。。。

网友(2010-09-02):
LS的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前几天还好好的工作,今天就是不行了SYNC那个小灯总是600ms 灭,600MS亮,量SIM卡1脚电源为0V

网友:
我刚检查了一下,硬件上没有发现错误,奇了怪了

网友:
大部分是布线和焊接的问题 。外界天线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LS的问一下如果是天线的话会是什么问题呢???还有有没有可能是模块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