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260qt的z轴电压才1.3v

楼主(2010-03-14):
焊好了mma7260qt,x轴和y轴的电压在1.64v左右,但是z轴的电压只有1.3v,用手按压芯片电压无改变,翻转板子电压会变,不是虚焊!手册写的是2.5v左右,不会是坏了吧?

网友:
lz试一下反转90°,是不是Z轴就正常了但X或者Y就不正常了?其实答案很简单嘛

被重力束缚了啊~(g=9.8m/ss)

楼主:
被重力束缚应该是z轴电压增加才对啊,静态的时候(没有加速度)输出是1.65v左右,z轴应为有重力加速度所以会在1.65v基础上增加一个电压,既2.5v左右的输出,但是现在z轴受到重力加速度的影响却只有1.3v,与手册上的2.5v相差甚远,三个轴对加速度都有反应,x轴和y轴与手册上的一致,就是z轴与手册上的相差太大,如果把芯片180度倒置,z轴的电压只有0.6v!!!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2010-12-20):
看来很多人的MMA7260遇到了问题,核对批号是否是K5开头?

网友:
我的Z轴也有问题,估计是焊坏了。不过这样的问题可以在软件上加校准啊

网友(2012-01-07):
应该是和芯片选择的量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