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大家或许不太注意的SPI双机通讯

楼主(2010-03-14):
最近刚学习SPI通讯,想用双机通讯,分别接受对方的数据并且用LED显示,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区别(当分别用不同的工作模式时SS的设置很重要),这是我通过多次实验才调试出来的,虽然技术含量不高,希望能够帮助和我一样刚刚学习AVR的朋友,呵呵!!!

注:大家注意两个不同模式时SS的设置!!!(为了判断数据的正误,我用了主从发送同样是数据)
SPI中断:两片16分别把自己的数据传给对方,并显示!
主机1: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man:11
uchar temp=1;

void delay_ms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man()
{
  PORTB=0b01010000;         //先拉高SS,读取来自从机的数据
  PORTD=SPDR;

  delay_ms(1000);           //看不清可以延时
  PORTB=0b01000000;         //拉低SS,准备写入数据
  SPDR=++temp;               //写入数据

}
void main()
{
  DDRB=0b10110000;           // 设置SS,MOIS,SLK输入,MIOS为输出
  PORTB=0b01010000;          // 拉高SS,MIOS为带上拉,其他输出0
  DDRD=0xff;                   //设置PD口为LED输出

  SPCR=0b11010000;           //设置为主机,使能中断和SPI(注意:此处的使用第0
种工作模式(先锁后移)

  SPSR=0;
  SREG|=BIT(7);               //使能全部中断
  PORTB=0b01000000;          //拉低SS
  //delay_ms(50);

  SPDR=temp;                   //写入数据开启SPI
  while(1)
  {
      ;
  }

}
从机1: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main ()
{
  uchar date=1;
  DDRB=0b01000000;
  PORTB=0b10110000;
  DDRD=0xff;

  SPCR=0b01000000;               //此处和主机一样的工作模式(先锁后移)
  SPSR=0;

  while(1)
  {
    while(!(SPSR&(1<<SPIF)));   //确定传输完毕
        PORTD=SPDR;                    //读取从主机来的数据

        SPDR=++date;                            //写入数据
  }
}
主机2: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man:11
uchar temp=1;

void delay_ms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man()
{
  //PORTB=0b01010000;     //当使用1或3模式是(先移后锁),此处可以省略(拉高
SS)
      PORTD=SPDR;
  //delay_ms(1000);        //看不清可延时
  //PORTB=0b01000000;      // 拉低SS,但是可以省去
  SPDR=++temp;

}
void main()
{
  DDRB=0b10110000;
  PORTB=0b01010000;
  DDRC|=0x01;
  DDRD=0xff;

  SPCR=0b11010100;          //使用1工作模式(先移后锁)
  SPSR=0;
  SREG|=BIT(7);
  PORTB=0b01000000;
  //delay_ms(50);

  SPDR=temp;
  while(1)
  {
      ;
  }

}
从机2: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main ()
{
  uchar date=1;
  DDRB=0b01000000;
  PORTB=0b10110000;
  DDRD=0xff;

  SPCR=0b01000100;
  SPSR=0;
  while(1)
  {
    while(!(SPSR&(1<<SPIF)));
        PORTD=SPDR;

        SPDR=++date;
  }
}

网友:
数据手册已经有参考代码啦,好好阅读就可以了&消灭0回复

网友(2012-11-21):
文档  空的

网友(2014-11-13):
spi通信没有校验机制,发出去就理了,也不知道对方是否收到,最好能配合一些上层协议使用,加上校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