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台灯为啥会影响usb设备?

楼主(2010-03-14):
我的电脑为台式机,桌子上面自己装了个灯,就是一个20w的灯管加一个电子镇流器,和电脑用的一个插排,每次打开电脑后,我再开灯,鼠标不动了,摄像头也不能用了,正在视频聊天时,画面会定格。如果这时候手机也插在电脑上充电,那么开灯的瞬间手机也会停止充电。必须要拔下来重新插上才能用。哪位见过这种现象么?

网友:
这种现象我遇到过2次,
一次是我以前有一个鼠标也会这样,后来换一个鼠标就好了。
另外一次是一台仪器拿去做高低温,只要高低温箱一起动,仪器的USB接口就挂了,后来换了一根高质量的USB电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