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个入门比较快的上位机入们方案

楼主(2010-03-14):
各位大侠:
    小弟刚刚学会单片机, 想找一个入门比较快的上位机入们方案,就是在C,delphi,和BASIC之间选择一个,日前不需用太专业,快上手就好,不知哪一个比较好,我现在上位机用的是汇编。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个人推荐:C#

网友(2011-01-21):
牛,上位机能用汇编,上位机编程还是问题吗?
BASIC前加上VISUAL就好了

网友(2011-05-04):
回复 网友A:
牛,上位机能用汇编,上位机编程还是问题吗?
basic前加上visual就好了

上位机不能用汇编吗???

网友(2012-04-25):
牛人啊,上位机都能用汇编了

网友:
绝对的C#啊,楼主下载个VS2010或者2008、2005都行,2005体积小,所有编程语言有差不多的,再说C#继承了C的很多特性,加上VS IDE的智能提示,自动补全等功能,写代码成了意见很爽的事情!

网友:
上位机能用汇编,有必要在这里谈VB,C#/C,delphi吗,摆显吧?

网友:
从没听过有人上位机用汇编呢,楼主如果能用的话 佩服至极

网友:
VB上手超快。

网友:
估计是楼主打错了吧,想说的是下位机用的汇编吧,一不小心打错了打成上位机了吧。。。。。

网友:
先学如何上位

网友(2012-09-16):
上位机貌似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B:
楼主的说法存在少数问题,上位机是不可能用汇编去弄的,基本不可能。只能是高级语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说法存在少数问题,上位机是不可能用汇编去弄的,基本不可能。只能是高级语言。 ...

那是因为你见识少。看看罗云彬的书吧。《Win32汇编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见识少。看看罗云彬的书吧。《Win32汇编教程》

好吧,谢谢指点,我最近准备学习使用VC++6.0编写上位机,实现一个demo。

网友(2012-11-30):
建议c编程,我在学习中

网友:
一直在用VC6.0。就是界面要做漂亮不容易啊。

网友:
一直都是用MFC,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C#挺不错,个人推荐。唯独面向对象可能不大好接受,不过值得学习一下,挺好。我的面向对象的世界观就是C#教给我的。

网友:
其实上位机用汇编并不稀奇,简单的注册机程序大部分都是汇编写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上位机用汇编,那么必定精通API编程,这样的选手选vc++应该是最快的,MFC就是封装了的API。大部分业余爱好者觉得VC非常难无从下手就是因为不懂API,楼主跟他们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