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通我的IBM t43开机前要做热身运动?

楼主(2010-03-14):
如题,发现有个问题,开机慢,情况是这样的:
1,关机后再开机就好慢,滚动条要滚30次左右。
但是奇怪的是:
1、开机后重启,这种情况下很快进入系统,滚动条只要5次左右。
2、关机后,短时间内(两三分钟)再开机,同样进入系统速度很快。

好像是和机器有没有预热有关,我的IBM t43开机前要做热身运动?……

注:进入到系统后的使用速度一切正常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撑上去

网友:
我用过一台T42,故障前期与楼主的有些相似,后经常死机。用热风枪补焊后修复,供参考:
http://hi.baidu.com/clizhi/blog/item/c8f4ad11bb3f4576ca80c45f.html

楼主:
多谢2楼。还有,在滚动条滚动的过程中按下任意一个按键也能好快结束滚动条进入系统。比如在滚动条刚开始滚动次的时候按下任意键,则只需要滚动5次左右就能进入系统了;在滚动条滚动了10次的时候按下任意键,则滚到第15次左右就能进入系统;在第20次时候按下任意键则在第25次就可以入系统。好奇怪,个人感觉是开机时在会检测什么检测不到,然后按下任意键就能取消检测进入系统........

网友:
先重装系统看看。

楼主:
2楼o既帖子我看过了,系对显卡周边用热风枪全部补焊。我的不知道会唔会和你的类似。再补充亦点,在滚动条滚动的时候那个硬盘灯是一直不闪的,就是说无读数据,直到滚动完30次左右硬盘灯才开始闪。还有,当电脑休息了一日,第二日早上开机的时候更慢,要滚动36次左右,而在使用的过程中关机,等过了十来二十分钟再开机(电脑应该还有预热),滚动的次数就在十几到二十几次之间。感觉就是电脑的体温和开机速度成正比,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系统我昨天有意装过了,而且把整个硬盘格式化了又重新分区。还是一样要滚动30次才能开机。装的是电脑城ghost版,同宿舍的同学用的也是这个系统(都是用同一个安装盘装的),但他开机就好快,滚动条只需要滚动5、6次就能进入系统。

楼主:
1,系统装过了还是这样的情况啊
2,休眠又有点浪费电,而且o甘样一直通电觉得不是好好

还是暂时无理它了,张就用住下先

网友:
休眠不费电。待机才费电。
楼主还是写普通话吧。不是个个都看得明白的。。。还写错字。

网友:
我那台T42的前期故障类似,发热就趋正常,再用段时间就会越来越明显了,照我的搞应该没错

楼主:
真是要补焊?怕怕。看来买旧的电脑真的风险不少

楼主:
未用过休眠,现在试下用“休眠”看看。

还有,11楼的t42你故障前期的表现是怎么样的?讲出来让我对照一下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GBA补焊的风险好大,好像,网上说的。ibm t4x的显卡、南桥芯片好容易虚焊,刚查了下,网上说的。

网友:
我的t42故障前期的表现不太记得了,但发热后就趋正常这一共同点是肯定的。
建议压住显卡、南桥芯片等开机,多这样试几次对确定故障范围有帮助。

楼主:
t43是在金桥买的,armok 阿莫 站长讲得无错,在那里买电脑试机几个钟都不怕,我大概就是按照armok 阿莫的方法又装系统又测试又这按下那按下,搞了三个钟头左右,无死机、黑屏、蓝屏、等等现象,就买了。但就是开机有点慢(在电脑城时就发觉,但不引起注意)。

好,在开机时试试压住显卡、南桥芯片位置看看又什么变化。

还有,刚才试了下休眠,然后开机,真系好快,呵呵,以后就这样开、关机了。

楼主:
用一两个月就出个绝招,拿去电脑城售后叫他们帮手用热风枪补焊一下南北、显卡桥芯片,还有其他也补焊一下。反正有个不更换零件时免费的,就说“刚买的时候开机正常,但你看,现在就开机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惨了,得好声点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卖二手电脑的99%是RZ级别的。你付了钱,下次就翻脸不认人的了。”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买电脑回来就发现她给的那条交流电源线不能正常使用,时通时断(里面的铜线断了,我用万用表测过。当时还以为是电脑的什么问题,吓了一下),第二日去换,发现那个人的态度真的改变好大(和当初买电脑时的笑脸相比)。

网友:
“休眠”是电脑完全关闭的。手提电脑的电池拨出来也没有问题。

我的手提电脑经常几个月都是使用“休眠”的。

休眠到底是哪个功能?  FN + F4 么?

楼主:
不是,休眠时要在电源管理那里设置一下才能用的。FN + F4 时待机

网友:
哦,是把当前,内存 放入到 硬盘镜像里,下次,直接启动的那个 是吧 ?

是 windows 的功能

楼主:
搞掂了,范左个低级错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