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习PIC单片机了。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入门。

楼主(2010-03-14):
马上要学习PIC单片机了。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入门。还有就是有没有比较实用的PIC开发板,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我自己仿做了PICDEM FS USB开发板,感觉还不错,你可到官网参考一下。

网友:
你打算学8位的PIC?那选择的范围是很大的,8位的实验板大同小异,找找应该很多的。

网友:
如果学8位的PIC16,看张明峰写的书就可以了。PIC18F没有太权威的,30/33F可以看石朝林写的,PIC24F/H,目前可能只有网络上流传的MCHP意大利FAE写的还不错。至于PIC32,还是这位FAE写的,不过,已经被翻成中文了,这个不错,我也买了一本,扣掉一些因为编译器变动引起的问题,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