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的电源怎样做到稳压

楼主(2010-03-14):
一直想弄明白:使用电池做电源应当如何稳压,有什么原则和注意的?

网友A(2013-05-09):
电池做电源,有几种情况:
1、直接供给给芯片,电池随负载、时间电压下降,但都在负载的供电范围内。直到最后鞠躬尽瘁。
2、电池升压到需要的电压,输出端有升压芯片的保证,一直稳定供给给负载。直到最后鞠躬尽瘁。
3、电池降压需要的电压,输出端有降压芯片的保证,一直稳定供给给负载。直到最后鞠躬尽瘁。
4、电池升降压(Buck-Boost芯片,低与所需的电压就升、高于所需的电压就降)需要的电压,输出端有降压芯片的保证,一直稳定供给给负载。直到最后鞠躬尽瘁。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无非是升降压,数字电路对电压范围支持的宽,所以很多情况下如果合适可以直接用电池的电力(升降压有效率的问题)
对于电池电压不够的,要升压;电池电压超过的,要降压,对于电池电压差不多的,就先降再升来“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做电源,有几种情况:
1、直接供给给芯片,电池随负载、时间电压下降,但都在负载的供电范围内。直到最 ...

结果就一个: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