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 怎么驱动TFT的

楼主(2010-03-14):
TMT035DNAFWU24 TFT模块, 控制IC NT39016 ,看了半天datasheet 小弟还是不知道SPI interface怎么让屏显示线条什么的 ,貌似SPI只是往模块发送指令设置下寄存器,没有办法发送数据啊,小弟越搞越迷糊了 生性愚钝  琢磨一天了  那位XD对这个熟的或者有想法的  伸一把援手拉小弟一把 稍微点拨下   谢谢了

NT39016 DATASHEET 附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SPI驱动TFT 怎么知道输入的字节是指令还是数据呢

网友:
你看看SPI协议数据格式就知道了

楼主:
SPI数据格式 (原文件名:spi.jpg)

这是数据格式  前几位是寄存器地址    然后是 读/写位    然后是数据了

初始化 (原文件名:初始化.jpg)

datasheet里只找到了这个有用的东西

管脚1 (原文件名:pin2.jpg)

目前只连了 clk sdi 和CS

管脚2 (原文件名:pin1.jpg)

这个ENB 是不是应该拉高 才能写入指令呢     我现在去焊根线试试看

网友:
这个SPI口应该是做配置用的吧,显示数据应该还是通过RGB口写进去,以前调试三星的屏是这样的。

楼主:
就是说SPI只是初始化用的 是么   那么寄存器R00里的这些位(如下)设置能不能让屏直接显示个颜色什么的呢

我用的GPIO模拟SPI  写指令进去怎么能看出指令写进去没  SPI模拟有效没呢

PAT[3:0] : Embedded Auto Test Pattern Selection Register
PAT[3:0]  Test Pattern
00H Disable Internal Test Pattern Function D
01H White
02H Black
03H Red
04H Green
05H Blue
06H Yellow
07H Cyan
08H Magenta
09H Gray Level 8
0AH Gray Level 16
0BH Color Bar
0CH Checker Board
0DH Cross Talk Pattern
0EH Horizontal Flick Pattern
0FH Test Pattern Auto Run Mode

================
PS 兄台方不方便加我QQ 61190781  小小讨教下

网友(2011-04-05):
能否发个NT39016的原理图啊
那个vcom和vcomout要如何接啊?

网友(2014-05-21):
请问楼主 的 NT39016D 驱动好了吗?

网友:
我也想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