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给出几个点子,想把PJ-80型无线电测向接收机改进一下,电源用三伏的(或用万用表

楼主(2010-03-14):
想把PJ-80型无线电测向接收机改进一下,电源用三伏的(或用万用表上的那种9伏的电池),最好找到高频放大,混频,滤波,检波。。功放一体的芯片,总机体积要改小巧,灵敏度也得提高,
接收的是AM波,接收的频率是3.5-3.6MHZ
请高手们给出几个点子,想想办法
要改进的电路等如下:

原电路图 (原文件名:电路图.jpg)

原实物图 (原文件名:实物图.jpg)

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jpg)

楼主:
怎么没人提提方案意见?

网友:
这个已经是很经典的电路了,如果非要用一体化的芯片,调试不方便不说,成本应该倍增,性能也见不得会有现在高。
前辈用贴片,中周用5×5或更小的,整个电路应该可以在一个火柴盒大小,但短波磁棒就有那么大,电路再下有意义吗?

网友:
终于见到80米测向的彩色图片了
不知道现在恶劣的电磁空间里还有作用没有

楼主:
价格暂时不介意,我也想尽量搞成贴片元件的,不知2楼的修改的方案具体是?可详细些吗

楼主:
火柴盒大小可以,不知性能怎样?

暂时还没有找到解调这波段的一体化的芯片,能介绍几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价格暂时不介意,我也想尽量搞成贴片元件的,不知2楼的修改的方案具体是?电源改成几伏了,方案可详细些吗

火柴盒大小可以,不知性能怎样?

暂时还没有找到解调这波段的一体化的芯片,能介绍几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还在用,只是嫌体积有点大,调节也不方便

楼主:
这机子也在用 (原文件名:(敏感词0373)u2.jpg)

这机子也在用 (原文件名:shiwutu.jpg)

楼主:
它的电路图也是那经典的老电路图,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他用四节电池供电(6v),

网友:
这电路没有多少修改的需要,也没有修改价值。
这种测向机,是作为无线电测向运动的入门机种,同时肩负引导无线电爱好者进入电子技术大门的作用;在这方面,过多依附使用集成电路不会更有利。
另一方面,灵敏度等特性对于这种特定的应用,也不是可以盲目随意修改的。一方面,需要在使用该测向机时只收到预定的若干信号,若灵敏度过分提高,会同时收到其他不需要的干扰,破坏测向运动的进行;另一方面,这部机子的灵敏度、选择性及接收方向图的合成,均依据测向运动的要求而设计,提高灵敏度后容易出现哑点不明显等问题,并且在灵敏度提高后,增益控制范围和选择性等更不好处理,得不偿失。
对于希望把电源电压降低这一问题,若电源电压降到3v后出现音频输出功率/增益不足,可以考虑把音频低放、功放更换,比如使用TDA2822或TDA7050等BTL接法,可以满足要求。而对于电源电压降低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变容管的偏压问题,这可以考虑更换合适的变容管,如BB109等。至于高放、混频、本振电路,合适调整偏置在3v依然能够工作。
顺带说一句,如果希望换用包含功放的单片AM接收ic,有很多型号可以参考,但都不是直接能使用,主要问题在于需在标准应用电路上加以改动,加上这测向机所需的差拍电路,并且由于存在混频和中放,差拍会在中频进行(455khz),而由于灵敏度的提高,使得接收机的选择性必须有一定要求,如上面所述,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使用和调整更加繁琐。这类的ic很多,如ULN2204/TDA1083、TA7641、CXA1019/CXA1191等,多不胜数。

网友:
1984年无线电合订本里有个用收音机芯片做的,电路很简洁,连手绘的PCB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的意见,至于降压可以采用dc-dc升压芯片如mc33063/mc34063A可以提升到所需的电压,也可以直接用万用表上的那种9v电池供电,电路只改几个电阻大小即可,同时提高了灵敏度,不知该电源方面那种方案好,
还有您所提的那几种ic如CXA1019在普通收音机里面常用,不知用在测向机这种3.5-3.6Mhz时怎样,

网友:
CXA1191,我曾经的一个收音机里是这个芯片的。

楼主:
高手们,再提提意见,方案吧,里面的磁性天线还可以该动,应该怎样改才能改小些,并不影响灵敏度或提高灵敏度

楼主:
TA7641BP集成块内部包含了AM收音机的全部功能,即变频、中放、检波、功放及AGC等电路。其集成块的内电路方框图如图所示
这芯片可用到AM3.5-3.6MHZ解调上吗?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38743.jpg(文件大小:2.0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短波磁棒也可以适当改小,正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