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插上液晶模块之后,核心板上的电压都变了呢?!

楼主(2010-03-14):
正在调试一个MP3
买了个12864 的液晶

核心板上的电压 一个是4.5V 驱动液晶

一个是3.3V 给单片机供电和其他

两个压值都是一个电源提供的(加电阻和电源芯片分别产生的两种电压)

不插液晶都是正确的, 一插上的话就变成3.8和2.7V了!这是为什么呀?

补上电源电路---还请大家指教,到底问题出在哪?

我是参考论坛上的电源电路设计 (原文件名:电源电路.jpg)

网友:
是不是你电源部分功率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确定是功率不够?怎么调整呀?

网友:
你设计这个电源电路的时候,计算过最大能输出多少mA的电流了吗?把L1去掉直接短起来试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呵呵第一次弄 我都没想过电流的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的 ----外部电源 不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