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IR2101很弱的问题...

楼主(2010-03-14):
控制电机不是把pwm引向mos管,然后控制mos管输出电压的通断而得出变化的功率,然后控制电机转速的么?怎么前面都加个IR2101,做什么用处的?哎,我刚起步...困难很多啊,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我以前也不明白,航模的电调上都是直接驱动的。
后来看了很多资料才明白,高压的MOS要15V以上的电压驱动才能可靠导通,而且导通速度要够快才能减小损耗。单片机提供的电流不够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