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0-03-15):
我现在使用一个增强型的p沟道的mosfet做电源开关用,电路是这个mosfet的栅极G接控制端(0-3.3V的单片机IO口),源极S接外部电源3.3V,漏接D接负载,同时控制端通过一个100k的上拉电阻拉到3.3V电源,结果出现不带负载的时候关断状态时漏极输出为0V,带负载的时候漏极电压2.5V,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管子漏电流太大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啊

mosfet电路 (原文件名:123.jpg)

楼主:
这是它的手册上的参数 高手指点下

网友:
看下整个电路看看,后面接的啥负载?

网友:
VGS电压不够,管子没完全导通。

网友:
D和S换过来试试

楼主:
负载是个12864的显示屏,管子导通没问题,是截止时无法关断有问题 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2013-12-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都好多年了啊

网友:
3年前的。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