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PWM来调压,其频率一般控制在多少HZ最好?如何滤波?

楼主(2010-03-15):
如题!!

网友:
一般在管子温升等限度内,频率越高越好。频率越高,滤波电感越小。

网友:
何谓管子温升?

楼主:
我是用的RC二级滤波 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LC滤波的话 那个会好一些呢

网友:
仅供参考

楼主:
ningkefan 的资料很好 很有用 非常感谢!

网友:
记得变频器的手册中都有说:载波频率小于2KHz的话,电机的噪音会明显增大,但是效率会有所提高。

网友:
lz是要输出功率呢还是要输出信号呢?

网友(2013-07-15):
谁有 5楼的图 来补一下

网友(2013-11-16):
我也准备试试在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