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12C508、EM78P153 IO口输入电平

楼主(2010-03-15):
PIC12C508、EM78P153这个两个单片机,IO口输入电压 小于0.8V 为“0”,大于2V为“1”,那么加入输入电压是0.8-2V之间能?单片机读出来的是什么呢?

网友:
没有看具体的规格书。以PIC12C508来说:

  小于0.8V 为“0”,大于2V为“1”,那么加入输入电压是0.8-2V之间能?单片机读出来的是个不可信的值。
有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 (根你的VCC电压有关)所以输入I/O可要加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以确保阀值稳定

楼主:
【1楼】 piccode
有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 (根你的VCC电压有关)

假定我的电压稳定在5V呢?
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嘛?

508的规格书这样描述
    参数
    编号   符号特性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条件
VIL D030 带 TTL 缓冲器    Vss       -     0.8V     4.5 ≤ Vdd ≤ 5.5V

VIH D040 带 TTL 缓冲器    2.0       -      VDD     4.5 ≤ Vdd ≤ 5.5V

给VIH,跟VIL划定了一个确定的界限
那在这个界限之外呢?

目前手头没有单片机,没的实验

楼主:
我的猜想:
高低有一个界限,可能这个界限不好控制,厂家只能确保 0.8以下为低,2v以上为高
但如果非常规应用,是否可以把这个不确定的范围缩小呢?毕竟厂家肯定是有余量的?

不知道TTL缓冲器的电路怎么样的

一般网上对TTL电平的描述也都是

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