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完美双屏显示方法演示

楼主(2010-03-15):
布线时我们往往需要对一些信号线做特别的走线处理,这样需要边布线边对照原理图,在protel99中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在Altium Designer中这种情况将变很简单。
硬件要求,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或者具有双显示输出的台式机 + 双显示器。
设置步骤:
1、在显卡属性中把windows桌面扩展到第二显示器上。如果你的笔记本有显示器管理程序那就更方便。

2、打开Altium Designer。把PCB或者原理图标签拖动到第二显示器释放鼠标。

双屏显示后情形

双屏显示实拍

网友:
一会试试

网友:
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谢谢!  好强的应用!

网友:
厉害!又学到一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T400

呵呵,这也给你看出来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MARK的,谢谢

网友:
Altium Designer也能支持3个显示器

网友:
楼主这是勾引人再买个显示器啊
严重怀疑是显示器协会派来的

网友:
早用上了,不然画板子会死.用过双显之后再也不想换回单显.

网友:
以前用过一段时间,写程序有时候要看DATASHEET,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楼主这是勾引人再买个显示器啊
严重怀疑是显示器协会派来的

----------------------------
哈哈

网友:
谢谢啊,终于知道那个屏幕扩展怎么用了

网友:
99 我是sch 打印PDF后 付屏看
主频画PCB

网友:
好呀,我周日去买多一台显示器回来,

网友:
又要破费了。

网友:
值得一试

网友:
明天试试

网友:
这个是很有用的,我最多的时候试验的3屏,一个看原理图,一个pcb,另一个上网或者看电视。有一次是一个看电影,一个看电视,一个上网。不过太占地方,给测了。

2个显示器非常方便,开发程序的时候一个显示代码,另一个看界面或者文档。安装两个显示器后,如果用虚拟机,也可以同时选择双屏,一样很方便的。

如果能把桌子上面的墙都安上活动支架,建议多按几个屏,开发的时候非常方便。

在商场里看到过dell的xps带4台24的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明天试试,呵呵~

网友:
很好 我有个显示器正空着呢

网友:
普通台式机只有一个显卡输出接口(主板集成)。什么解决呀?不会是换显卡吧。

网友B:
我用的系统是Windows 7  不知道该如何弄  希望lz能截一个图

网友:
早就想这么用了,楼主提醒了我。。

网友:
试了下,还可以把其它程序把到第二个屏幕去显示

网友(2010-04-17):
双屏显示DXP,还没用过,谢谢

网友:
肚脐眼小便---提高了档次。
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用两显示器啊,性价比太低啦,不如买台打印机,直接打印原理图对照。价格低多了

网友C:
我一直用双屏显示,据说支持三屏显示,显示器不够用还没试。

小黑直接Fn+F7-----Fn+空格,就行了,不用楼主那么麻烦。

网友:
用 monitorswitch 就可以:
http://www.goldgingko.com/monitorswitch/
免费软件。

网友:
很好的方法啊

网友:
好爽啊,只在ad的HELP 文档里面见过三块屏的,第一次看见现实版的

网友:
呵呵!

几年前干过这事,一个看片,一个画板.

网友:
留个脚印,一会看看

网友:
99不可以这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上试试~

网友(2010-08-13):
谢谢分享 正需要这个

网友:
双屏使用中,效果很好,也很方便
也是看了ad帮助文档中的三屏,自己尝试接上,果然很爽。有空上图

网友:
不错  双屏显示方法演示

网友:
看Altium 官方的资料的照片都是每个人三个显示器。一个原理图,一个PCB,还有一个是FPGA的代码,还有的把其中一个或几个竖起来写代码,真的很爽。

网友:
真有钱,用双屏!

网友:
呵呵,好玩,看到就试了!

网友:
哇~~这下方便了!!

网友(2010-10-04):
这个我很久以前就是过了,但是非常的消耗电脑的显卡,~~~所以现在没怎么用了

网友:
回头自己试试 就看别人弄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系统是windows 7  不知道该如何弄  希望lz能截一个图

win7更方便,用WIN+P键,然后选扩展模式就可以了

就是在WIN7下点显示桌面不太方便,因在右下角,我经常把鼠标移到第2个显示器里了

网友:
一直这样用,不过我习惯左边pcb,右边sch

网友:
试过了,相当不错,很好!

网友:
谢谢了,我正想试试!!!

网友:
这个必须马克,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同意 14楼

网友:
没有必要。右键-垂值分割,半屏原理图,半屏PCB,也很清爽。

网友:
altium公司标准的开发工程师用的是3显示器的~

网友(2011-05-02):
以前知道Altium可以使用多显示器,试过双显示器,可就是不知道怎样在两个显示器中同时显示Altium的多个选项卡,在设置里面找了半天也没看到什么关于monitor的选项。今天才知道,原来是用拖的方式。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Altium Designer公司的宣传图片,都是三显示器,那个羡慕嫉妒阿

网友:
最近公司显示器空了一台出来,就拿来和本本玩双屏,传个双屏任务栏扩展程序,这样方便在每个屏管理程序,汉化版的;

网友:
78软件超好用,非常感谢!

网友(2011-06-01):
我用的显卡带两个输出支持双屏曾经试过,后来老CRT坏了就没再试过了。

起因是

网友:
可以买一个二手的回来慢慢玩,呵呵

网友:
才试过,果然灵验,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我试过,很爽的,呵呵

网友:
一直都在这样

用扩展桌面就可以了。。。

巨给力,提高效率

现在两个地方的工位都是多配一个显示器

网友:
就不能像PADS那样吗,一个显示器,一半是原理图,一半是PCB,原理图驱动PCB,方便得很。

网友(2011-07-05):
学习了,很实用呀

网友:
怎么同时在一个显示屏上显示原理图和PCB啊?

网友:
试过了,很好用,确实很爽。
回97楼的朋友,按照图中的方法可以同时显示分割画面

网友:
有机会一定得试试!

网友:
求教学。。。新手怎么学啊?

网友:
这个好啊,是不是可以放立体电影啊

网友(2011-08-13):
我的台式电脑好像不能直接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TNNND  要买个显示器了

网友:
有学到一招!!!

网友:
学习 改天试试 哈哈

网友:
正在爽着,呵呵谢谢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610249598&_u=7289l2q57f9

网友(2011-09-14):
mark一直想知道

网友:
呵呵 ,用 PADS,一直都用的双屏

网友:
这样好,脖子不怕长时间不动了。

我左看看,右看看,颈椎病的机率小了。

网友:
标记下,喜欢快捷键和分屏...

网友:
双屏显示非常爽啊

网友(2011-12-05):
我也是用双显,但是当用回单显后,双击器件,属性就不显示了?
怎么调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用双显,但是当用回单显后,双击器件,属性就不显示了?
怎么调回来?

双击器件后,别做任何操作,直接按如下步骤操作,器件的属性窗口就出来了:
Alt+空格
M
上下左右任意一个方向键
晃下鼠标(或者一直按着左方向键不松)
回车

网友:
楼主 T400的本本哦?

网友:
这个要留

网友:
MARK   双屏显示

网友:
一会儿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用双显,但是当用回单显后,双击器件,属性就不显示了?
怎么调回来?
双击器件后,别做任何操作,直接按如下步骤操作,器件的属性窗口就出来了:
alt+空格
m
上下左右任意一个方向键
晃下鼠标(或者一直按着左方向键不松)
回车

谢谢eduhf_123,按照你说的办法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画图时有时要对比原理图和PCB,屏幕太小不方便,看着费劲,还是扩屏好

网友(2012-01-11):
很久之前就这样用了,的确是很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方法甚佳,适用于许多设计软件~

网友:
我是POS机行业的。现在超市、商场的收银都是双屏了

网友:
我老板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演示
事半功倍呀!!
不然每次对图对的好辛苦

网友:
三个显示器最好,一个看IC资料,一个看原理图,一个布板

网友:
这倒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正想这么弄,楼主给我动力啊!不过买二手的显示器还是新的好,22好还是24好那呵呵!

网友:
AD在这个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双屏显示器在设计中还是会带来意外的惊喜

网友(2012-02-10):
双显示器的确非常爽,虽然比较占地方,但是用上后就发现绝对值得,并且头经常左右转会不会有利于健康?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笔记本加显示器呢,整想多买一个22寸,这下省了

网友:
T400,三个屏怎么接?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啊,mark一下,方便以后学习

网友:
一直是这样干的,O(∩_∩)O~

网友:
这个必须mark。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试验可行

网友:
很好,我们公司以前一哥们就是这么用,方便。

网友:
用过了!废主板!!!!慎用!

网友:
mark这个:
2、打开Altium Designer。把PCB或者原理图标签拖动到第二显示器释放鼠标。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看altium 官方的资料的照片都是每个人三个显示器。一个原理图,一个pcb,还有一个是fpga的代码,还有的把其中一个或几个竖起来写代码,真的很爽。

用双屏,望三屏。

网友(2012-03-24):
win7怎么操作??

网友:
好办法啊

网友:
学习了,回公司得弄多台显示器来用,哈哈...

网友:
这个对电脑配置要求很高。

网友:
直接收藏 不用MARK了

网友:
=搞过了,很方便的,任何设计软件都可以这个方法。

网友(2012-07-04):
这时AD不错的功能,公司的计算机显卡不支持,回去试一下笔记本。

网友:
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2013-03-07):
好方法,早已用过一段时间了!

网友:
一直知道有这个功能,没用过!

网友:
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H:
我一直用一个电脑屏幕来画,也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不过就是小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双屏显示,据说支持三屏显示,显示器不够用还没试。

小黑直接Fn+F7-----Fn+空格,就行了,不用楼 ...

这是简便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用一个电脑屏幕来画,也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不过就是小了些。

大屏显示器这方法经济实用。没必要搞两 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屏显示器这方法经济实用。没必要搞两 显示器

呵呵……是啊。不过两屏的显着很酷!

网友:
去办公室试试

网友(2013-06-01):
AD可以支持三个显示器

网友(2013-12-29):
非常的棒  又学到了一招了。

网友:
绝对收藏  很好

网友:
好用啊!真好用!顶起!

网友:
接电视应该也不错

网友:
一直在用,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原理图中点击原件在pcb中会有选中的功能,特别方便

网友:
这方法不错,已经试过了,挺实用

网友:
再教楼主一下,在原理图中选中元件,按t+s,呵呵

网友:
这创意好,不过也可以在protel中另外建一个工程,一个画PCB,一个看原理图。

网友(2014-08-26):
刚试过,很简洁,很强大

网友:
好强大的功能

网友:
MARk,AD双显示器设置。

网友(2014-10-24):
这个必须支持,有时间弄一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公司台式机只有一个输出口,忍着吧......

网友:
win7按照您的方法成功双显示器双显卡。华硕B85主板集成显卡加一个独立显卡同时开启

网友:
赞一个,一直就这么用!!

网友:
和我一样的配置,不过这样觉得笔记本的屏太低了。

网友:
这个很实用

网友:
一直这样用很久了

网友:
上三屏更爽

网友:
有机会试试,楼主搞一份操作说明文档,大家一看就上手,非常感谢!

网友:
一直都这样用

网友:
早知道了。。。

网友(2015-03-10):
MARK一下,一直都头疼笔记本屏幕太小。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得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没想到直接拖动标签就行了,我一直都是一边打开原理图,另一边打开PCB……

网友:
在显卡属性中把windows桌面扩展到第二显示器上

网友(2015-09-07):
mark一下,表示公司没有多的显示屏,5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系统是Windows 7  不知道该如何弄  希望lz能截一个图

windows 7更方便,直接快捷键:win键+P键,出现选择框选“扩展”即可。前提是你得有两个显示器接口。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明天上班就试试

网友:
牛人!!!有机会试试!!!

网友:
一直用双屏码代码

网友(2017-06-15):
很强大,会用了!!

网友:
现在就试试,试试就试试!

网友:
这个功能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