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关于FPGA烧写!!!

楼主(2010-03-15):
知道FPGA可以通过JTAG接口烧写,有个EJflasher的dd,基于AVR单片机实现的编程器,USB输入,JTAG输出
     不知道可否对FPGA烧写呢??有没有那位大侠对它有了解啊......
              顺便问一下,ATmageAVR的ISP接口能对FPGA编程不?

             小弟对FPGA不是很了解,希望大家能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altera的fpga有自己的jtag工具,其他的是不能用在fpga上的,你可以查找一下usb_blaster,相关资料网上有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如果是Altera的FPGA,建议找一下USB Blaster的资料看一下,自己做或者买一个现成的,大概100块左右

网友:
单片机的下载线不用在fpga上,各自有各自线
altera 有usb_blaster ,xilinx 也有专用的下载线,但是比altera的要贵些,论坛有低成本的 xilinx 下载线。

网友:
就等multijtager的multijtag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