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epm240在实现并行转串行的同时,产生一路频率可调的方波,能实现吗?谢谢!

楼主(2010-03-15):
主要是是否能够实现,资源是否够。谢谢!
ps:占空比为50%,频率范围为1k-20k,主要用于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
没有用emp240做过这样的东西,不过理论上来讲,完全可以实现啊。

网友:
频率步进为多少?主要就取决于EPM240的资源够不够,可以先在quartus下把程序编好,编译一下试试

网友:
分频看这里。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2/08/16661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