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跑飞了,总是调用不相关的程序,为何?

楼主(2010-03-15):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子程序,假如是LOOP35,我有两个地方调用它,但是程序实际运行时不止两个地方调用,所以造成其它地方有多余显示,我把它搬到内存其它位置也是出现同样情况,郁闷啊,我在程序中搜索也只有两个地方找到啊,
如果我将调用的CALL LOOP35,0语句不用,但它会调用其它显示子程序,显示另一段代码,可是我这个程序中没调用它,查了四天,无结果,哎。。。。。
loop35:   ;这是我要调用的子程序,因是临时加入的子程序,所以此处先将主程序要调用的先完成再进行下面处理
CALL JMP2800,0
MOVLB 0

ZHU:   这是调用LOOP35的主程序
MOVWF 0xe4,BANKED
CALL loop35,0;CALL JMP2800,0   此处为插入位置
MOVLB 0

请大侠指点下到底 是哪方面的原因,谢谢

网友:
用mplab ide的软件仿真(SIM)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很方便啊

CALL loop35,0不应该用,0 吧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子程序,假如是LOOP35,我有两个地方调用它,但是程序实际运行时不止两个地方调用,所以造成其它地方有多余显示,???? 不止两个地方调用(调用了肯定要执行的)

网友:
堆栈溢出 而 复位?

楼主:
CALL loop35,0为0是不压入其它STATUS等值,
我的这个子程序是在特定位置显示一行英文字,现在出现问题是,除了在规定位置显示了此文字,而且程序往下运行,在另一个页面的同一个位置也显示了此文字,

没有产生复位

网友:
既然是汇编,你看看是不是程序哪里当年有人偷懒,不是CALL 一个标号,而是直接CALL一个地址之类的。总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事情。或者是CALL了前面一个子程序,那个子程序没有RETURN,于是LOOP35这里也被CALL了。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我查过全部程序,所有CALL LOOPXX,0语法都正常,RETURN,0也正常,而且我将子程序搬到另外一个位置也是此情况,

而且需说明的是,程序写进去后,第一次是显示正常的,没有这个现象,但第二次运行时,却显示就不正常了,每一次第一次都正常,第二次就不正常了,为何,郁闷

网友:
PIC单片机我没用过,但以前用51时出现过类似情况,后来发现是堆栈设置小了。修改堆栈大小后就好了

楼主:
PIC好像不能设置堆栈大小吧, MPLAB IDE怎么设置?

网友:
那你可以在程序上想办法,减少堆栈的使用

楼主:
我在配置里已经设定了如果堆栈满或下溢会导致程序复位,但实际运行时程序没有复位,所以堆栈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5楼】 xyzasdad : 每一次第一次都正常,第二次就不正常了
------------------------------------------------------------

没看明白,  “第二次”-------> 是指烧好程序后, 断电--通电-- 显示第一次, 断电--通电--显示第二次

                            还是指 断电--- 通电--- 显示第一次 ---- 转到其他程序 ---- 显示第二次

楼主:
第一次是指写好程序后上电测试正常,第二次是人手工复位重新运行,不断电

楼主:
我试过几次,有时写好程序后断电再上电显示正常,但有时写好程序断电再上电又不正常,但人工复位运行却不正常,真不知哪出问题,堆栈有32级应该不会超过

楼主:
一直没解决,睡不着啊

网友:
【3楼】 xyzasdad
CALL loop35,0为0是不压入其它STATUS等值
======================================

不加那么多的“0”,是什么样的效果,楼主试比一下。
没有完整的程序,我想谁都没有说话的依据。
用 MPLIB IDE 或 Proteus 仿真一下,会很快得出结论。

楼主:
谢谢,
CALL 后面可以不加0吗?或者是改为1?,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PIC的RAM是在上电后都自动初始为0不?

网友:
To 【16楼】 xyzasdad
CALL 后面可以不加0吗?或者是改为1?
====================================================

为什么非要加“0”、加“1”?我的 call 没有那些东东。
例如:

  btfss  RBtemp,1    ; 检测RB1的状态,结果为0,表明RB1键被按下。
  call   rb1
  btfss  RBtemp,2    ; 检测RB2的状态
  call   rb2
  btfss  RBtemp,3    ; 检测RB3的状态
  goto   rb3         ; 注意用goto,而不是call。

  btfsc  PORTC,2     ; 检测是否有制动
  goto   remedy
  btfsc  PORTC,1     ; 确无制动,才转去检测RB0口开关状态。
  goto   remedy

  movfw  RBtemp      ; 读取RB口当前输入状态,检测RB0的状态变化。
  xorwf  iSTATE,0    ; 与前一次输入状态比较
  andlw  0x01        ; 取得RB0位的变化
  skpnz
  goto   remedy
  call   newio       ; 在无制动情况下,RB0位有变化,则更新输入、输出口状态显示。
  ......
  ......

楼主:
谢谢,我明天试一下

楼主:
因前段时间没有时间试,今天按17楼方法全改后,还是一样啊,还是出现同样情况,郁闷啊。。。。。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显示操作不对,没有消隐

网友:
楼主的程序量大吗?

先仿真一下,看有没什么规律可循;

亦可先屏蔽掉一些程序段,如先只用一处地方调用它看怎样;

你用PIC的哪款片子?

是不是PAGE分页 bank 没有处理好程序飞了?

楼主:
我的程序是用的PIC18F452,程序差不多写满了,我的这个显示程序总共有三次调用,在第一次调用时显示正常,第二次前我要显示一行字A,然后再清屏,显示另一行字,然后再清屏,再调用这个显示程序,这时问题就来了,在显示界面多出了第一次调用显示的那行字A,第三次调用也是同样情况,奇怪啊

楼主:
我的寻址操作都是有的MOVFF指令,这样可以忽略BSR,应该不存在跑出的问题啊

楼主:
而且我将这段显示的字A搬到程序其它位置,在程序竟然一样还是调用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