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小弟请教学习FPGA应该都看些什么

楼主(2010-03-15):
本人刚刚接触FPGA 一片迷茫 不知道应该如何入手 请各位达人给点意见

网友:
简单的HDL语句,熟悉Quarter II或者ISE即可了。在这之前最好熟悉一下FPGA的原理,不用很深入,知道你写的HDL语句最后变成什么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这个,同时找本数电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