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RT-Thread和LWIP,如果用CHARGEN例程TCP服务器,同时接受20个客户端连接,rtcon

楼主(2010-03-15):
如果服务器最多同时允许20个客户端接入,那么这两个宏如何取值呢?

系统中还有以下几个常量如何设置呢?

rtconfig.h文件中

#define RT_LWIP_TCP_PCB_NUN               20

lwipopts.h文件中

#define MEMP_NUM_RAW_PCB
#define MEMP_NUM_UDP_PCB
#define MEMP_NUM_TCP_PCB
#define MEMP_NUM_TCP_SEG

还要设置哪几个参数呢?

网友:
没必要发新的主题了吧,你这个晚上我会再看看,应该打上补丁后,不会再有内存的问题。你重新编译再试试。

楼主:
只回复【1楼】ffxz

谢谢,其实这个和原来的那个有点不同。只是不知这个宏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怎么取值。

网友:
下次不用这么开新帖了,在一个贴中说,关注的人肯定会看到。另外就是标题,,,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