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在HP945主机上证实:SATA硬盘不能热插拨,固定硬盘不能用DOS format /q 命令将分区

楼主(2010-03-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据说,SATA的热插拔需要AHCI模式,不能是普通IDE。BIOS里设置。
驱动支持也是不可少的。

不妨检查一下。

网友:
不支持热插拔的主板在开机状态下插上去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扫描一下新硬件就可以认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支持热插拔的主板在开机状态下插上去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扫描一下新硬件就可以认出来了。

正解!

网友:
2楼正解。
另外热插拔其实还有个首要条件,即安装有操作系统,并且正在使用此操作系统的SATA硬盘是不可以热插拔,也就是说,如果要插第二块硬盘才能实现热插拔。我们测试硬盘很多时候为了节省重启操作系统的时间,直接热插拔的,插拔数据线有顺序,插的时候需要先插硬盘电源,等硬盘自举成功后,再插数据线,拔的时候要先拔数据线,再断电源

网友:
恩是的。要打开BIOS中的AHCI模式才可以。不过打开这个模式后。要注意。需要重新装系统。不然进不了系统的。所以请做好备份

网友:
先插数据线在某些主板上会导致死机。而且安全的顺序也应该是先上电后接数据线,USB插座的电源脚就是比数据线稍长的。
SATA接口本身已经有足够的热插拔保护,地线是较长的,所以热插拔不会造成硬件损害,就是看软件支持怎样了。
我记得Windows是可以把某个SATA口设置成热插拔方式,能够自动识别新插入的硬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使用了一台 HP原装机做测试,它是intel 945主板的。在 windows 7 旗舰版下进行测试。
之前论坛上有几个这样的讨论。 我今天动手测试一下,发现与大家说的不同:
1. SATA硬盘不能热插拨。 即电脑进入 win7 后,我再接上SATA线及硬盘电源线, 在 win7 的资源管理器中,没有发现任何的新硬盘。
现在有E-SATA了,热插拔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网友:
主要看南桥,ICH7不支持Hot-Swap,ICH7R支持。

网友:
热插拔的条件是硬盘支持和主板支持。SATA硬盘设计是支持热插拔的,主要看主板支持不支持和如何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的第二硬盘经常热拔,插时先电源,拔时先数据,一年下来,接口没什么问题,倒是硬盘经常移来移去,有坏道了。845主板加SATA卡,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