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弓虽帖子 DE1上运行DOS和Windows3.0

楼主(2010-03-15):
Zet processor
http://zet.aluzina.org/index.php/Zet_processor

网友:
真是受不了了……X86核么?

网友:
用NIOS II吗?还是什么别的CPU?
记得以前在哪里看到有人把WIN CE搞到NIOS II上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NIOS II吗?还是什么别的CPU?
记得以前在哪里看到有人把WIN CE搞到NIOS II上面了。

转帖。大家有兴趣,自己研究。

网友:
16-bit part (ie. the 8086/80186

网友:
应该是用的NIOS II吧

网友:
不要成天盯着NIOS了,还有很多其他开源的CPU,zet就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在opencores上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要成天盯着NIOS了,还有很多其他开源的CPU,zet就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在opencores上看到。

Nios有什么不好,资料那么丰富,不过都是英文的,呵呵。

网友:
我的意思是大家的眼光应该放开阔一些,NIOS还可以,但是不要认为仅仅看到NIOS就是可以在FPGA中实现的CPU,其实还有很多开源的CPU可用:8位有MC8051,32位有LEON/OPENRISC,等等等等。

http://www.opencores.org/projects?cat=10&lang=0&stage=0&lic=0

1-bit Microprocessor
16 Bit Microcontroller
16-bit CPU based loosely on...
32bit simple cpu
6502VHDL
68hc05
68hc08
8-bit microcontroller with...
8051 core
8080 Compatible CPU
ae18
ae68
aeMB
Alwcpu - A light weight CPU
An 8-bit CPU core
Aquarius
ASPIDA sync/async DLX Core
AVR Core
AVRtinyX61core
AX8 mcu
bc6502
Butterfly
Cache: Cache Architecture for...
CEngine a new kind of...
CF State Space Processor
ClaiRISC - runs 12bit opcode...
Confluence OpenRisc 1000
Cowgirl
Cpu Generator
cpu6502_tc - R6502 Processor...
cpu65c02_tc - R65C02...
Data Flow Processor
Diogenes: Student RISC System
Distributed limited cores
ecpu
Educational RISC Processor
ELM Embedded Processor
embedded z8 μController core
Forth-CPU
Free-Standing O-O Processor
HC11 Compatible - Gator...
HiCoVec - a configurable SIMD...
HPC-16
HyperMTA
JOP: a Java Optimized Processor
K68
Keyboard
LEM1_9
Lightweight 8080 compatible core
LocationPU
M1 Core
MB-Lite
McAdam's RISC Computer...
MCPU - A minimal CPU for a CPLD
MicroRISC II
Mini-Risc core
miniMIPS
mips789
nCore
oks8
Open8 uRISC
OpenCores54x DSP
OpenFire
OpenFire Processor Core
openMSP430
OpenRISC 1000
pAVR
Plasma - most MIPS I(TM) opcodes
PPX16 mcu
r2000 Soc
RISC Microcontroller
risc16f84
RISC5x
RISC_Core_I
RISE Microprocessor
S1 Core
SAYEH educational processor
Simple-CPU SC91-A
Software Aided Wishbone...
SXP (Simple eXtensible...
system11
System68
T400 μController
T48 μController
T51 mcu
T65 CPU
T6507LP
T80 cpu
T8000 CPU
TG68 - execute 68000 Code
The Neptune Core
Tiny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Tiny64
tiny8
TotalCPU
TV80
UCore
vhdl core of IC6821
Wishbone BFM
Wishbone High Performance Z80
YACC-Yet Another CPU CPU
Yellow Star
Zet - The x86 (IA-32) open...
ZPU - the worlds smallest 32...

选用怎样的CPU主要视自己的需求而定,我一般支持单独的MCU+FPGA方案,这两个刚好互补,MCU作系统控制,FPGA做实时数据处理,而且MCU还有一个好处是内置的很多外设可以直接使用,当然前提是你已经会用这款MCU。

我认为,FPGA只有在通用MCU性能不够的时候才有需求,基本上需要用到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系统上,比如说软件无线电,图像识别等。

大家学NIOS为了什么?如果为了学习CPU结构,我建议你们学MC8051和LEON,这两个项目是开源CPU的经典。如果为了在项目中使用,那么你做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综合成本是使用FPGA集成NIOS高还是FPGA+MCU高。

网友:
酷贴 没人顶!!!!!!!

这是怎么弄的,一点不懂,哪位详细说说?

网友(2010-05-20):
对于小系统,采用MCU+FPGA与在FPGA构造SOC比较,成本上前者占用优势,但是从两者通信以及数据交互肯定是后者方便以及高效。把MCU放在FPGA里面的成本永远都会比单独一片通用MCU要贵得多。

网友:
这个是Altera的Cyclone II 官方开发板,不算高端。

网友:
下来在DE1上试了一下,不插SD卡的可以从FLASH中引导到A盘下,插SD卡引导不成功,还有没有其他朋友试,情况怎么样?

网友:
貌似很牛逼啊。。。。

网友(2011-10-17):
回复 楼主:

相当强大!!!!努力中

网友(2011-12-18):
太牛了,记下

网友(2013-03-17):
顶啊!!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