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板问题,Bootloader已下载,主程序可引导

楼主(2010-03-15):
自己制作的导航板,利用ULINK下载器可以下载Bootloader引导程序到主芯片片上Flash的BANK0(512k),

然后利用德国人的MK-Tool可以引导下载导航主程序到主芯片。

问题在于主程序下完,MK-Tool提示“Reset...”并一直停在这个地方,重新上电也没反应...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原因?

网友:
When using the bootloader for the STR911, you have to change the startup configuration of the controller.
For this you need a JTAG programmer like R-LINK and a programming tool (e.g. CAPS)

-> Program the bootloader to the secondary flash
-> Select boot from secondary flash in your programming tool

把Bootloader烧到第二FLASH,设置从第二FLASH引导,然后再下载主程序
:见此贴

网友:
回复 网友A:
you have to change the startup configuration of the controller.
这个bootloader的下载地址和boot的起始地址一样么  str911里面有一个编程算法可以选择secondary flash  下载也成功  但是引导的起始物理地址怎么设置呢

网友:
转自http://bbs.21ic.com/icview-106701-1-1.html

问:CPU是从双Flash存储器中的哪一个Flash启动(自举)的?
答:CPU可以从任一个Flash存储器启动。CPU默认是从较大的Flash启动,但这可以用ST的CAPS工具软件或第三方工具商的IDE改变。指定从哪个Flash启动是通过JTAG编程实现,这一设置不会因掉电而改变,除非芯片被擦除。

问:CAPS软件使用哪种JTAG编程适配器?
答:CAPS支持Raisonance的RLINK JTAG接口和ST的FlashLINK JTAG接口。

楼主:
可是现有的Bootloader大小为42K,第二个Flash区只有32K,能下进去吗?可以自己设置下载区吗?

网友(2010-05-09):
bootloader请问从哪里下载的,能否共享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0-10-13):
回复 网友B:
bootloader请问从哪里下载的,能否共享下,谢谢楼主!

同问,没有在svn服务器上发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