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光轻微闪烁,附电路程序。

楼主(2010-03-15):
我用双向可控硅调光,出现轻微闪烁。试了不少办法,还是没有解决!
用示波器尝测可控硅控端波形,发现方波下降沿两端,有轻微抖动。抖动频率范围(99.6HZ-100.2HZ)左右。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灯有点闪烁。好像最亮时候,看不到闪。

过零用外部INT1,测得是比较标准的100HZ脉冲。
用定时器中断来启动计数,程序参考论坛的帖子。
望前辈指点。

这是两路灯程序

#pragma vector=INT0_vect
__interrupt void INT0_Server(void)
{
    TCNT1H = 0xFE; //setup(40US)
    TCNT1L = 0xDA;

    LAMP_OFF_A();
    LAMP_OFF_B();

    TCCR1B |= 0x01; //start Timer
    Base_10uS = 0;
    zero = 0;

}

#pragma vector = TIMER1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1_timer1(void)
{
     SREG &= ~0x80;

     if (zero > 500)//10MS
     {
         zero = 0;

         TCCR1B &= ~0x01; //close starter

     }
     else
     {

          TCNT1H = 0xFE; //setup(40US)
          TCNT1L = 0xDA;

          TCCR1B |= 0x01; //start Timer

          iif (Base_10uS > Lamp_Level_A)//1ms
              {
                  LAMP_ON_A();
              }

          if (Base_10uS > Lamp_Level_B)//1ms
              {
                  LAMP_ON_B();
              }
     }
}

楼主:
我用的是MOC3023.
1脚通过390欧电阻接电源。
2脚接单片机控制端。

用过可控硅调光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没问题,正常的现象

楼主:
我觉得是程序方面的问题。因为看到别人同样的电路,调光的时候非常的平和。
望高人指点!

网友:
以前做过,好像不闪啊

楼主:
请教,程序哪些方面要改正才好?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
那种20几块的台灯就是这个效果,阻容双移相触发,在灯亮度低时有点闪,这问题用可控硅无法解决

楼主:
我看到别人同样的电路,人家效果就很好。灯光很柔和。没有一点闪

楼主:
问题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我想应该是程序的问题。该怎么调才好?

楼主:
是调光器,可调1000W的灯光。

楼主:
结帖,确实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说出来大家学习学习嘛!

网友(2010-05-13):
如何改进的,SIGNAL(SIG_INTERRUPT0)
{
    zerocross=1;

    TCCR0  = 0x02;//开启定时器
    timecount = 0;
    //zero = 0;

    RGD_OFF;//PORTB^=1<<(PB7);        //取反PA0引脚,输出1KHz的方波
}

/*SIGNAL(SIG_OVERFLOW0)
{
   TCNT0 = 0xCE;

   timecount++;
   if(timecount>150)
   {
   RGD_ON;
   TCCR0  = 0x00;//关闭定时器
   }

}此段轻微抖动,可调光*/ 也是有闪烁

网友:
原先认为可控硅导通有一定宽度的脉冲信号就可以了,不用自行关断的,发现不能调光。

网友:
楼主解决了问题给大家交代一下啊,很多人可能跟你当时一样很急的,贴出来能让别人少走一些弯路啊。

网友(2010-12-16):
记个号,我整的灯泡都不发光,不知道是何原因,我用的是moc3052.准备买个3023试试

网友(2011-04-23):
回复 楼主:
结帖,确实是程序的问题。

不知可否说明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
AVR里面有PWM模块,为何不直接用PWM??

网友:
可控硅调光电路 要加过零检测的吧,可控硅开通后控制脚将不再起作用,故你的频率多大都没有用的吧,要做好过零检测后,对可控硅开通时间进行控制才对的吧,最近才看了可控硅的一些资料,发表下愚见

网友(2011-06-08):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过零触发信号有杂波。要是三相整流在60、120度时,甚至能干扰到不能工作。

网友A:
交流电频率50HZ周期20毫秒,半波周期10毫秒,每相差3.3毫秒.
过零信号电平10毫秒变化一次,将10毫秒256等分即39.0625微秒,取39微秒
过零后触发可控硅,触发脉冲宽度20微秒
过零信号触发单片机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后,开始以39微秒为单位定时
假设调光电路,亮度分为0-255共256级。
亮度=255时,不延时直接输出,亮度=200时,延时55个39微秒输出
亮度=100时,延时155个39微秒输出,亮度为0时不延时也不输出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流电频率50hz周期20毫秒,半波周期10毫秒,每相差3.3毫秒.
过零信号电平10毫秒变化一次,将10毫秒256等分即39.0625微秒,取39微秒
过零后触发可控硅,触发脉冲宽度20微秒
过零信号触发单片机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后,开始以39微秒为单位定时
假设调光电路,亮度分为0-255共256级。
亮度=255时,不延时直接输出,亮度=200时,延时55个39微秒输出
亮度=100时,延时155个39微秒输出,亮度为0时不延时也不输出
好东西

网友(2011-07-19):
楼主不厚道,只问不答的家伙

网友:
楼主,最近做的可控硅调光,也很闪,可否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求教

楼主(2011-12-04):
其实只要过零电路做好了,过零无杂波,按照可控硅,调频的方法就可以实现。

网友:
Paying attention on it

网友(2012-07-23):
这个要过零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频率50HZ周期20毫秒,半波周期10毫秒,每相差3.3毫秒.
过零信号电平10毫秒变化一次,将10毫秒256等分即3 ...

关于这个10MS,不能全取,因为头和尾是不能用的,最好取1ms~9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程序方面的问题。因为看到别人同样的电路,调光的时候非常的平和。
望高人指点! ...

我知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怎么做!

具体说下怎么弄的呗!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2012-09-12):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频率50HZ周期20毫秒,半波周期10毫秒,每相差3.3毫秒.
过零信号电平10毫秒变化一次,将10毫秒256等分即3 ...

请问怎么用单片机检测交流输入过零点?谢谢

网友:
交流电高压或低压通过电阻分压到1V以内,接到比较器引脚上,比较器另一脚接地,比较器电压高于0V(过零)就动作。

网友:
谁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啊,中国需要无私的人!

网友:
过零是关键啊,调的是白织灯应该比较好做,LED的比较难调了,不知道你是那种?

网友(2012-10-31):
我做的调光也轻微闪,我也认为是过零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
而且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2012-12-05):
留个爪印!以后学习!

网友:
我的一也样哦,请高人出示程式或是思路,谢谢!

网友(2013-03-13):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频率50HZ周期20毫秒,半波周期10毫秒,每相差3.3毫秒. 过零信号电平10毫秒变化一次,将10毫秒256等分即3 ...

学习一下....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R28 R34 和C20如何选择呢?   如果没有这3个元件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网友(2015-05-12):
最近也在弄这个,白炽灯容易搞,要是LED灯的话在上电和断电一刻会出现爆闪一下试过各种方法都没有解决,急死人了。。。

网友:
你把C20去掉看看还闪不闪。

网友(2016-08-01):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10MS,不能全取,因为头和尾是不能用的,最好取1ms~9ms

严谨啊 不错

网友(2017-02-20):
最好在切相后的時間里都保持可控硅有觸發信號,同時要在過零前關斷,避免過零,看你的程序只檢測了過零的上升沿,沒檢測下降沿,建議你開完上升沿后變成下降沿中斷,在下降沿里關掉觸發信號同時清除定時器中斷,避免過零觸發,同時不受頻率變化的影響,50-60hz都可以通用,

网友:
过零问题,前后飘逸

网友(2017-07-13):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频率50HZ周期20毫秒,半波周期10毫秒,每相差3.3毫秒.
过零信号电平10毫秒变化一次,将10毫秒256等分即3 ...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过零电路有没有经典可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