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LINK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03-15):
用 J-LINK ARM能检测到芯片的ID等信息
但是在J-FLASH ARM界面下CONNECT一直报错,说连接失败.
是不是JLINK已经坏了

网友(2010-10-08):
能检测到目标芯片,说明JLINK是没有问题的,应该只是你的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
能检测到ID一般都是很在低速的5K左右测试的,如果有虚焊接 或其线路有问题 比如有焊锡残渣等就会影响连接时采用的高速速率!

网友(2010-12-02):
不知道LZ是不是使用过一段时间了,如果是正常使用,突然坏了,情况如下:
1)cyberhot说得对,有可能是虚焊或者内部电路焊锡渣短路
2)然后再看看配置方面是不是设对了,能检测到CPU,但是用J-FLASH烧录还需要一些设置
3)固件出现异常,可以考虑重新擦除,重烧固件

分享一个JLINK烧录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