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接收GSM电话号码

楼主(2010-03-15):
单片机如何接收提取GSM电话号码

网友:
用at命令!

网友:
LZ都没有讲清楚。
提取SIM卡的号码呢还是提取来电号码,又或者是提取来信号码?
所有的这些操作都可以从模块资料上查到。就是AT指令而已。慢慢玩吧。

网友:
问两遍都说不清楚,首先要看你用什么模块,各家的AT指令可能有区别

网友:
主叫号码,被叫号码,sim卡保存的号码,模块内保存的号码?

网友:
这些都是标准AT指令

网友:
AT+CLIP=1
开机30秒后设置,以后在来电时就会先出现RING
再出现+CLIP: 139XXXXXXX这个提示了,后面就是来电号码,此功能依赖于营运商提供的来电显示服务

网友:
顺便问下,SIM卡的手机号怎么查?有AT指令吗?

网友:
回【7楼】:
不同模块略有不同,SIM300命令:AT+CPBR=index\r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顺便问下,SIM卡的手机号怎么查?有AT指令吗?

查不了吧,关键看手机号是否写到sim卡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