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研发的便携式四合一气体检测仪,历时4个月

楼主(2010-03-15):
电路设计,排错,制版,焊接,编程,历时4个多月,今天宝贝的原型终于初现。
CPU采用德州MSP430,板载的AD12转换性能基本令人满意,采用内部基准2.5V。
在做温度试验时,基准电压漂移有点大,20℃至80℃,基准从2.482V漂到2.522V,达到了2%。所以在后续的温度补偿方面会有比较大的工作量。
现上传部分图片:

1、仪表检测画面: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工作画面 (原文件名:主画面.jpg)

2、仪表电路板背面: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电路板背面 (原文件名:背面.jpg)

3、部分系统菜单:

部分系统菜单 (原文件名:部分菜单1.jpg)

4、部分系统菜单:

部分系统菜单 (原文件名:部分菜单2.jpg)

5、部分系统菜单:

部分系统菜单 (原文件名:部分菜单3.jpg)

6、部分系统菜单

部分系统菜单 (原文件名:部分菜单4.jpg)

网友:
lz抽烟的档次不低啊!
问一下上面的那四个传感器分别是什么?可以上传资料吗?学习学习
讲讲主要的思路

楼主:
四个传感器分别为:
上:氧气
下:可燃气
左:一氧化碳
右:硫化氢

网友:
给一些设计方面的资料,以供大家来建言和提高。

网友:
买这个方案多少钱包括所有资料
方便说下成本不

网友:
问一下。屏用的是那个型号的。
没有见过这个屏啊

网友:
LZ如果方便的话上传一下资料,看看

网友:
好像是进口探头,4个探头加起来超过2K了, 而且寿命超不过2年

网友(2010-05-10):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进口探头,4个探头加起来超过2k了, 而且寿命超不过2年

这个四合一霍尼韦尔的最好,经销价5K-12K

网友(2010-06-21):
厉害哦,能不能知道我学啊296820769qq

网友:
苏烟是亮点啊,,抽不起额现在

网友:
听过苏烟。。

反应不错

网友:
很帅哦,我们也正在开发一个瓦斯(甲烷)传感器,和楼主这个类似,希望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楼主: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请问电路做好之后,有买氧气,可燃气体,一氧化碳,硫化氢气体来检测吗?若有的话,请问在使用这种液化气体时安全性上我们因该注意些什么?(我们打算做甲烷传感器)
2.产品做好后,自己有做一个密闭气室(里面装标准浓度的气体)来测试这个装置吗?有的话,密闭气室结构能分享吗?
希望楼主回复!我的联系方式:zhoushie2008@126.com

网友(2010-07-27):
很好!!!顶一下

网友:
电化学传感器可贵了。

网友:
好东西.楼主可以开公司专门搞这个拉........

网友:
这个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2010-10-01):
前段时间买了个CO传感器,好像才2000左右,LED显示,电化学的。

网友:
强大!!~~佩服呀

网友:
把传感器的资料介绍一下呀!

网友(2014-08-07):
留个记号,以后用得上

网友:
第二张图,线路板下面的丝祙的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弱弱地问下,准不?

网友:
1,需要标气校准

网友:
2,需要防爆

网友:
3,传感器寿命

网友:
4,各种认证

网友:
以前买 的bwmicro gas clip, 价格3000,传感器寿命1年。换传感器一个1000

网友:
感觉东西不错,但意义不是很大啊。四个传感器需要同时使用的环境不多,如果只用其中一种或两种,用四个传感器,成本太高了。

网友(2014-10-15):
楼主放个屁 测一下有没有硫化氢

网友:
电化学传感器老消耗是个问题,采用光谱方法的传感器是不是就不属于消耗性传感器了?

网友:
成本应该不低。喜欢这个屏幕

网友:
之前 一个同学 做这个的   矿上 的 手持设备  传感器 很贵!

网友(2014-11-15):
涨见识了

网友:
精度如何啊,有没有校准

网友:
寿命都是多久呢,我去淘宝查了,我需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回头搞下。

网友:
MARK,气体探测器

网友:
请问楼主四个传感器同时工作的功耗是多大呢?

网友:
三节电池供电,多长时间要换一次电池呢?

网友(2015-02-02):
瞻仰一下!

网友(2015-08-05):
这个不错,功能也强大

网友:
传感器老贵 了

网友:
问一下  续航时间多长

网友:
准确吗?多少钱一套?

网友(2015-12-29):
请教LZ一下氧气传感器的型号?

网友:
挺强大的,顶一下,开源分享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气体传感器一般需要加热的吧?

网友(2016-02-28):
学习了  楼主厉害  不太懂  整机造价高吗    适合业余学习吗

网友:
请教 一氧化碳的  型号

网友:
我提个意见,一般检测有害气体,比如甲烷什么的,可能会用在煤矿等场合,应该在电路设计上注意本质安全。

网友(2016-06-27):
苏烟~~楼主的烟不便宜~~

网友:
便携式的,   商业化了吗?  价格多少?

网友:
有台式的选择吗   最近的项目中有需要

网友:
感觉蛮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