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第二版示波器液晶显示按键板与主板用20cm排线连接,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0-03-15):
请教:第二版示波器液晶显示按键板与主板用20cm排线连接,不能正常显示

为了调试方便,今天把液晶键盘板与主板用20cm排线连接,发现液晶显示不正常,液晶显白色,按键控制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
个人估计是线太长,导致数据传输丢失。但是之前用单片机驱动液晶的时候,也是用20cm的线,能正常显示。
另外,有什么措施可以改善?

网友:
用彩色的那种排线, 质量比较好,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一般的那种,像电脑IDE排线那种~!
我去买一条彩色的那种试一试

网友:
楼上的同学你的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