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编程指南》配套的RT-Thread的AT91SAM7S工程,在哪可以下载?

楼主(2010-03-15):
如题。。。

我只找到了 rt-thread-0.2.4sam7s  (http://download.ourdev.cn/bbs_upload145332/files_12/ourdev_421020.zip),谢谢

关注RT-Thread,学习RT-Thread。。。

楼主:
按照(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68799&bbs_page_no=1&bbs_id=3066)的所述的方法,运行(get-update-rtt.bat),下载成功的最新代码,编译 bsp\sam7x 中的工程,出现下面的错误。。。

网友:
目前正在更新,更新到0.3.0正式版本。AT91SAM7X的问题反映到RT-Thread论坛那边去吧,mbbill看到后应该会修正掉。

网友:
是lwip的动态内存池的问题,新版的lwip的memp了,已经取消了memp_tiny了。更新最新版的程序,稍微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