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WINCE软件咨询

楼主(2010-03-16):
我要为一台工控机装WIN CE做上位机,机子是研华的,是不是得自己组合WIN CE?网上搜了一个晚上,下了5.0,安装有14G,现在还一头雾水。

网友:
貌似,你需要按照你的需求进行剪裁,如果你的硬件很高端,而对剪裁不熟悉的话,也可以将就用。
对于wince里面没有驱动的硬件,你还需要搞驱动。
你下的那个是开发环境,编译bsp后只有几十M了。
曾经用cm1.6的机器,完全编译一个bsp,用了3个多小时,1000多个warning。

玩wince不多,就知道这些,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来说厂家会根据工控板提供相应的BSP,一般来说厂家提供的BSP已经提供大部分的驱动,你需要做的是利用这个BSP使用Platform.Builder定制你需要的wince系统,如果你需要特别的驱动,如wifi驱动这些一般你还需要增加响应模块和编写相应的驱动。然后编译这个wince,将编译好的文件写入工控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再帮忙看看这个是不是CE系统http://support.advantech.com.tw/support/DownloadFile2.aspx?File_Id=1-2NNO7Z&Solution_ID=1-2NNO7V&filename=TPC1261H_CE5_SDK_ver%20202%20243.zip&utm_campaign=TPC1261H_CE5_SDK_ver%20202%20243.zip&utm_source=support.advantech.com.tw&utm_medium=Download

网友:
BSP要看你具体是什么硬件平台,上面的链接貌似是 TPC1261H 的。你在他的网站上找到对应你硬件的BSP包就可以了。另外你还需要PB(Platform builder),应该就是你安装有14G的东西。由于WINCE是嵌入式OS,需要根据需要选择组件来定制,所以你还有好多东西要了解,建议网上搜下教程或者看在线帮助,或者请硬件供应商提供(研华应该有对应的测试版操作系统下载)。